施耐德高手请进

楼主(2006-01-03):
ATV66 30KW 变频器空载运行正常,上机带负载频率升至将近30HZ,故障跳闸报警“输出侧对地短路”,请高手指点,问题在那里?
0571-88820936转806

网友A:
查电缆或电机绝缘

网友B:
查电缆或电机绝缘
再用变频器带别的电机看看
先看什么环节出问题

网友C(2010-03-28):
驱动光耦老化。更换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