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开关问题请教

楼主(2006-01-03):
我有个技术问题想请教各位:为什么我们应用的音叉液位开关总是产生误报警呢?后来我们换了射频导纳的,但还是出现这种问题。厂商说,射频导纳应用前要调试,那具体如何调试呢?都需要做什么呢?谢谢各位,急需知道结论。

网友A:
问厂家啊,服务到位嘛

网友B:
能否将您的使用情况简单介绍一下吗?我好提供支持。8031551@sina.com

网友C:
你用的是哪家产品呀 说来听听看我可以帮你吗

网友D:
现场情况可以更具体吗?方便找问题吗!

网友E:
现场情况要具体

网友F:
从你的现象来看可能不是仪表本身问题,你的控制信号可能受到了一定的干扰,你不妨把信号电缆选择信号电缆。注意接地!

网友G(2006-02-07):
我也很想知道射频导纳液位计的工作原理

网友H:
我现在也记不起来了~!
只记得原来射频的接线是~~~高和高高接常开~~~~~
                         低和低低接常闭~~~~~~
厂家调试的~~~~~~~~~~~~~~~嘿嘿~~~~~~~~

网友I:
应该有一个灵敏度的设定

网友J:
射频导纳开关测液位很容易,不会出问题.如果是导电液体,根本不需调试,不需要考虑灵敏度.我觉得一种可能是安装,射频导纳要求接地良好,另外就是现场干扰,是不是有静电.再有就是产品质量不过关.可以检测一下.我是射频导纳厂家,可以与我联系.需要资料的朋友也可以与我联系  info@tjoke.com   022-26713483  魏

网友K:
你用在什么介质上?用泡抹吗?

网友L:
需要根据实际物料进行灵敏度测试

网友M:
射频电容和射频导纳不一样的,你用的是哪一种。射频导纳不受介质介电常数变化的影响,而且安装后不需要再调试。具体工况和问题现象可以联系:tjzkb05@126.com

网友N:
也有可能是安装位置的问题,比如说离进料口太近

网友K(2006-05-03):
你用在什么介质上?用泡抹吗?泡抹产生误动作.

楼主(2006-10-12):
 我们所用的介质是油剂,有泡沫,也是导电液体,但导电系数不大。我们的现场环境很复杂,附近就有电机,有可能是干扰。但是同样的介质,同样的工作环境,只有固定的那么几个误报警,其他的没有这种情况;厂家来调试过,也是说灵敏度的问题,但是过些天问题依旧,没有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O:
 你可以和这个人联系 :

strongdrgon: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2-9 6:39:00
    射频导纳开关测液位很容易,不会出问题.如果是导电液体,根本不需调试,不需要考虑灵敏度.我觉得一种可能是安装,射频导纳要求接地良好,另外就是现场干扰,是不是有静电.再有就是产品质量不过关.可以检测一下.我是射频导纳厂家,可以与我联系.需要资料的朋友也可以与我联系  info@tjoke.com   022-26713483  魏

楼主:
你用过音叉也为开关吗?用到这里也是这个问题。

楼主:
液位开关,打错了,sorry

网友P:
信号干扰和信号线可能接地

网友Q: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音叉开关?在什么场合使用?频率选择的是否合适?安装位置是否合适?

楼主:
型号:73FTDS0    厂家;Bestobell  MOBREY
油剂介质,高频,估计干扰问题,和仪表本身没关系,同样的型号用到别的环境就没有问题

网友R:
那就应该是干扰问题, 可以和厂家联系,商量具体的解决办法!!
祝你早日解决  当然了 解决了也来说说  让大家和你一块分享

楼主:
谢谢大家,现在我坚信问题的所在了

网友S(2008-10-25):
用我们safewell代理的Magnetrol公司液位是开关不错,有机会用用看。

网友T(2008-12-09):
厂商说,射频导纳应用前要调试,那具体如何调试呢?

供货商应该给你们调试好

网友U(2009-02-28):
看看是不是会产生挂料现象。安装时最好选择倾斜,可以避免这种现象。还有就是楼上说的电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