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FUN49指令用法

楼主(2006-01-03):
请问哪位老师知道omron FUN49这个指令怎么用?

网友A:
你想用于什么目的?

网友B:
是用设密码的。

楼主:
谢谢,我是想知道三个参数中的上面两个参数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加密用的:
在PLC的第一行写:
LD AR1001
FUN(49)
#ff88
#ff88
#ff88
ld not tim1
out tim0 #10
ld timo
out tim1 #10
...
...
end(01)
然后关闭PLC电源之后开机就有密码了!!
我门市大量的三菱,OMRON 二手九成新收购回来的PLC
还有解 密软 件免费送给你!!
现低价出售:新cpm2a-60cdr 2台 2000
新cpm2a-40cdr 1台 1500
新cpm1a-10cdr 1台 300
新fx2n-48mr 1台 1750
e540-0.4k 变频器多台
我门市的电话是0757-82892693
诚信!!

网友D:
LD AR1001
FUN(49)
#FFFF
那么这FFFF就是所设的密码了。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F(2006-02-10):
主要用于CP系列PLC的程序加密,不过要放在程序的首位,并且断电后重启,否则不起作用,最后一个是立即数的密码,前几个是PLC内部寄存器的相对地址.

网友G:
为什么要加密那

网友H:
你好
我用了你们的方法.设上密码了.
我是用编程器输的,但是再进的时候进不去了.
请教?

网友I:
先释放密码!

网友H(2006-04-05):
怎么释放?
谢谢!

网友J:
在CX-P软件控制目录下有;

网友H(2006-06-07):
我是用编程器怎么释放

网友K:
1.按RESET鍵
2.密碼#0000~FFFF
3.write
4.ok 我的繁體網站http://ssomron.dyndns.org OMRON討論區

网友L:
你先操做编程器,先按SHIFT,然后再按CLC,再按RESET,这时PLC会提示你输入密码,你把密码输入按确认就可以了解锁了。
要加锁的话你在按过CLC之后按SET是加锁!

网友H:
我先试一下。谢谢各位!
以后有问题再请教。
又出了PAC你们有什么看法?
和PLC有什么区别?

网友M:
我按上面的方法,加密了,但是写保护不成功,有什么方法吗?我用的是CPM-2B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