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NC可能发生的各种故障

楼主(2006-01-03):
本人刚开始接触CNC,接下来要做一个关于CNC各种类型故障的报告,但是我只有接触过一些文字的文件,没有实际操作过.所以请求各位贤达伸出援助之手,集思广益,能帮助我把报告写完整些.谢谢各位~!

网友A:
找本维修方面的书翻下就有,各种故障举例都有。其实书上都是许多前辈总结出来的经验

楼主:
谢谢.我在此还想收集些特殊案例,有些故障可能在书上没有提到的,希望能够帮助我找出尽量奇特的故障.

网友A:
那我给你说一个,某数控机床用的液压油,是美浮液压油,经系统回路流回邮箱变成乳化状白色液体,但对液压系统稳定性影响不大,各种可能的原因都检查过了,包括美浮亲自过来人取样化验,都说他们的油没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

网友B:
在改装几台车床时遇到这一问题,Z轴进给时丝杠会发出共振,FANUC的交流伺服驱动、电机,以及东元的交流伺服驱动、电机都出现这一问题,机械方面做了很多调整见效不大,只是将共振点改变了,更奇怪的时丝杠尾部的并帽以及并帽上的紧定螺丝的松紧都对这种共振有很大影响,能很轻易的将共振点改变,有一台误将X轴及Z轴的驱动装反了,却没有此问题,且Z轴的运行效果比正确安装的还好(这一台用的是东元TSDA30B-CB102B27H交流伺服驱动和东元1KW交流伺服电机),现在也没弄明白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