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温防腐热电偶的问题?

楼主(2006-01-03):
现有水泥厂窑炉用热电偶型号WRP-130的.插入部分为钢玉材质,温度1600度.不知哪里的好?性能如何?

网友A:
重庆川仪十七厂

网友B:
    S型热电偶能用到1600度吗???
    水泥厂窑炉应该用耐磨热电偶,刚玉管可以吗???

                                  汪13911759599

楼主:
TO:北京三康
温度范围在1350-1450度,设计的是钢玉材质,加套管可以吗?

网友B:
应该不行,应该用S型耐磨热电偶(内装铠装式热电偶)。保护套管25mm左右。

网友C(2006-04-18):
应该用S型耐磨热电偶(内装铠装式热电偶)。保护套管25mm左右。

网友D:
bj李刚: 有意灌水啊?请编辑一下你的帖子。

网友E:
用铂铑白金的还差不多。但要带刚玉的保护管。不过您的现场如果有急冷急热现象,估计刚玉会裂吧,不知道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F(2006-09-10):
用K分度耐磨热电偶就行

另外我公司高价、常期、大量回收修理S和B分度高温热电偶

恒安特仪表公司
张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