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什么方法在不关闭服务端程序的前提下,能让opc服务端执行操作使客户端自动断开与服务端的连接

楼主(2006-01-03):
做了个CAN组态软件,其中OPC服务端那块,始终有个问题没解决,就是在不关闭服务端程序的前提下,能让opc服务端执行操作使客户端自动断开与服务端的连接 。
譬如说,opc标签需要更新的情况下,就需要客户端先断开 与服务端的连接,才能进行 ,如果未断开就更新,就会出现错误

网友A:
使用OPCServer的连接点调用客户端的IOPCShutdown接口的方法,由客户端选择是否断开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