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face与s7-400通讯

楼主(2006-01-03):
最近我用proface的触摸屏通过以太网模块与s7-400通讯

但是通讯成功显示通讯故障02:FF:0E

我又使用mcgs通过以太网模块与s7-400通讯,plc参数未做修改,可以通讯成功

PLC模块

cpu:cpu412-2dp
通讯模块:cp-443-1

触摸屏:gp2600

请问plc和触摸屏应该都需要做哪些设置

网友A:
根据此故障,是根本就没有通讯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