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LC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6-01-03):
有四个矿井提升机(用来运送货物的),分别由四个PLC控制,其中三个是西门子的,还有一个是ABB的。四个PLC之间不需要相互通讯,可是要由一个主机同时监控四个PLC,实现一对四的通讯,这个应该怎么实现啊?

网友A:
建议采用工业以太网

楼主:
能说得详细一点么,网络怎么组啊

网友B:
那个ABB的PLC他的对外通讯接口和支持的标准协议有哪些啊,主机支持的通用通讯接口和协议,在ABB上是否支持,可以的话,用主从机关系建立网络循检,或者单独为ABB的PLC提供通讯转接硬件模块。

网友C:
主要是你想采用什么网络?说的详细一点,人家才好帮忙呀!

网友D:
把其他的PLC设为智能从站

楼主:
对不起,我现在不知道用什么样的网络,所以才请大家帮忙!有哪些网络通讯模式呢,西门子的和ABB的在一起,协议没有问题么?具体网络应该怎么组建啊?拜托各位!

网友E:
由于你是两种不同品牌的PLC,一般而言可以用标准的协议,总线应用较多

网友B(2006-05-14):
PLC对外通讯采用以太网的话,会存在很多问题。由于以太网目前主要由于民间通讯使用,数据量大,但是稳定性、实时性和可靠性都成问题。虽然有很多厂商在自己产品上集成以太网模块通讯组件,如施奈德公司PLC,通过通讯模块上的IP组成建立与PC机的通讯,但是通讯本身并不针对于工业现场使用,读取数据区域倒是很广,麻烦是定义变量表合理性差,保存后重新建立通讯其数据迟滞性大。而且必须主从系统使用,很郁闷的。
    PLC与PLC间的通讯目前采用标准工业现场总线是可靠合理的,如MODBUS RTU或采用MB+协议,MB+还是比较适用于同型厂商产品要合理些,总线简单可靠成本低廉,接口又是现成的。MODBUS通讯采用RS485接口适用于不同厂商产品,用在大型工业现场应用系统是比较好的,况且这种工业现场系统集成厂家多,产品型号生产厂家纷杂,RS485有利于接口匹配。愚见!总之工业应用现场通讯合理可靠、安全、相对低廉为主。一句话安全第一啊!

网友F:
建议用以太网实现。成本低,速度快。至于说稳定性问题,因为只是做上位机通讯,没有参与实时控制,问题不大的。
当然也可以用其他方式作,串口阿,总线阿都可以的。
fyhui@263.net

网友G(2007-01-12):
以太网,OPC协议,所有工控都兼容的。

网友H:
是啊,建议用以太网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