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触摸屏TP270的升级问题

楼主(2006-01-03):
我使用PROTOOL V6.0+sp2画了流程画面,可是在下载时TP270不认,因为TP270上自带的protool/RT 是 V6.0的。各位有谁知道如何升级触摸屏上的protool/RT 至V6.0+sp2吗?

楼主:
是不是大家都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你应该对TP270的OS进行更新,否则会连接不上无法下载;
下载的方法参考说明书的系统更新,按要求去做。

网友B:
升级OS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两位回复,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