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纯机械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6-01-03):
各位老前辈,请问测量单个斜齿轮的方法应该是怎么样的?感觉很棘手

网友A:
找一本机械制图的书好好看看把!

网友B:
测出齿轮外园,数出齿数,根据公式计算吧,《机械设计手册》有公式。

楼主:
我位于深圳,我公司一个斜齿轮坏了(原来是日本做的).后来深圳一个公司依据坏了的小斜齿轮"样品",做了一个,但装不上去.(因涉及到整机拆装问题,他们没有将配对齿轮拆下来).请大家分析其原因.
我个人分析的原因是:
1、日本标准?
2、斜齿轮的螺旋角问题?
3、该齿轮是否是变位?
请大家发表高见。

网友C:
Greenwang,

我懂点机械,也许能帮上忙。

斜齿轮的设计和制造并非那么容易,靠测绘和《机械设计手册》就能解决的。

1。标准都是统一的。日本,德国,中国都一样。
   但是我并不排除,此斜齿轮是日本特殊设计的可能性。

2。斜齿轮的机械设计参数有很多,何止是的螺旋角一个呢。

3。我不明你指的“变位”是啥意思?
   我假设,你想要说的是变形吧.
   通常斜齿轮都是有一定硬度的 40-60 HRC.
   并不会当么容易变形。但是我不排除用过的齿轮磨损的可能。

   就像你说的那样,齿轮的配对很重要。
   也许你们应该和那家日本厂联系。

楼主:
变位并非你说的变形,通常的,一对齿轮都是存在变位的,变位系数的存在,使得中心距很重要了.

网友D:
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试一下:
 既然有一个相配和的,从压力角(斜齿有两个参数),模数,齿数,通过测量对照设计手册选择相匹配的齿轮参数及变位系数,就应该可以了。

楼主:
理论上行的通,实际上可能不行.

网友C:
您说的是变位因子吧。

以下只是个人意见

如果你知道去简单的仿制一个齿轮,
而不从设计的角度考虑整个的二个齿轮间的传动关系。

这做就即使达到了装配的目的,也会对以后齿轮的寿命等因素有不良的影响。

网友E:
建议进口吧,即使你装上了,也会影响其他齿轮的寿命和整个机器的性能。

楼主:
是的.JIUXINF说的有道理.
不知道其他齿轮的维护是否是同理

网友F:
用比较先进的工具比如万能显微镜测绘是没有问题的,可加工精度就不好说了。

网友G:
你最好新设计一对齿轮,那样要好多了呀,

网友H:
几句话怎么说的清楚,找本书看看吗 是 些最基础的东西很多机械书上都有的。

网友I:
模数是不是一样啊

网友J:
斜齿轮机械设计参数很多,有压力角,模数,齿数,螺旋角,由于中心距问题,还存在变位系数.以及热处理、加工精度。建议交机械设计人员或直接进口。

网友K:
不要在试这试那了,还是抓紧由日本进口吧。不然还会停很长时间的。

网友L:
其实做是很好做的.数据可以查.关键是热处理.因为我国的热处理与日本相差太大.是现实.

网友M:
有机会把样品寄到本公司来吧
www.99tl.com

网友N:
FreddyMusic前面说的都对.最后一条显得太不专业.
查找相关资料应该能查到.我回家帮你看看(如果我不忘的话,我记忆力不太好).
日本的东西我认为变位的可能大一些.另外,小鬼子的设备便宜,备件贼贵.有的甚至超过整机.

楼主:
事实上,中国的机器也是如此,设备便宜,但备件也贵哦

网友O(2006-02-08):
标准及理论方面的肯定没问题
错就错在精度或加工工艺不同(如刀具等因素)
如果该齿轮的精度较高 那么材料及热处理工艺
都会影响精度尺寸
如果这些参数都那么好容易控制仿制的话
中国还有什么好东西能生产不出来呢

网友P:
楼上说的对,不管怎么说,一个齿轮应该搞得定的,
精度较高的话,最后磨齿。

网友Q:
可以在不安装到设备上,与配对齿轮啮合,看啮合效果如何。我觉得模数不至于算错。通过设备设计看齿轮啮合有没有角变位,配凑中心距的必要。螺旋角通过测量,在查找手册,可以估计查不多。关于热处理,磨齿,先不要。先用碳钢做个试试,再找个好钳工师傅配合,修形。试试手动啮合情况。通过反复试验后,效果好后,再按数据出图,加工,热处理。这样效果好。

楼主:
楼上的说的有道理,只是现场生产可能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来允许.

网友R:
日本的齿轮原先好象是英制的,我们原来做过一个日本车的小齿轮,可以用的。一对齿中,小的齿数少,有可能要“变位”的,但有原件,再做一个应该不难!不过要达到原来的精度可能就有点难度了。

网友S:
齿轮我们也做过,你们先量一下好的齿轮参数,齿轮都是标准的,斜齿轮除要测量螺旋角、也要测量齿宽、齿厚等,用游标卡尺量。做齿轮的材料一般用45#或40r的钢材,加工好了以后,正火处理再表面加热处理才能使用。

楼主:
现在公司决定将原来的齿轮副不用了,哈哈,直接!请别的公司来搞定啊!Tycoon!

网友T:
我来说说,对斜齿轮传动的齿轮有几大参数,测绘时要注意:
1、齿数,简单,可以数。
2、模数,可以测量,用公法线长度换算过来,再查标准。
3、压力角,通过齿数和模数以及外圆尺寸计算出来,再查标准。
4、螺旋角,这个测绘最麻烦,直接测量是测不准的,应该测出中心距,然后根据以上三个参数计算出来
希望我的看法对你有用!

网友U:
将与这个配对的齿轮拆下来,重新设计制造一副,装上就好.何必如此麻烦?

网友V:
径节还是摸数

网友W(2006-03-11):
greenwang:你好!
  最好两个一起换!

网友X:
如果是变位齿轮,损坏以后不好测量变位系数,建议你把两个齿轮都拆下来,按照他们的齿数和两轴的中心距重新设计齿轮,比你单做一个更省时间,而且还有保证。

网友Y:
螺旋角和变位都是可测量的,应当没问题。应当是加工精度有问题。

网友Z:
你好
我想找篇论文关于机械的,各位前辈帮帮小生吧

网友AA:
现在的大学,只要学机械这方面的,书都不少,现在快要毕业了,你随便去学校周围看一下,保险能买到便宜的书

网友AB(2006-04-11):
把小日本的拆了,自己从新设计一对.
不就OK 了,以后在坏也不麻烦是不是.!

网友AC:
楼上的,有些事,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容易的,你拆了之后,用自己的,说不定很多参数都变了,生产出来的产品全部是次品.

网友AD:
讲的好啊.

网友AA:
如果你要做就做得专业

网友AE:
各位好,我是学机械的,不知大家能否给我介绍一下各自现在的工作情形?因为我对此专业有点信心不足!也想知道一点该专业到底涉及了哪些方面。

网友AF:
我同意重做一对齿轮
1.我们与日本标准不同
2.斜齿难测绘准确
3.有变位
4.齿轮有磨损,测量有误差,制造有公差
好拆卸好做的的硬度低一些,难拆难做的.

网友AG:
找一本机械制图看看

网友AH(2006-07-05):
螺旋角问题 [(齿数/COSa)+2]*模数=外径
推导一下嘛!COSa=齿数/[(外径/模数)-2]
只要那个齿轮磨损的不厉害这样直接计算好了对比下误差大不大?

网友AI(2007-11-24):
如果是家专业公司,应该不会看错模数、螺旋角以及是否有变位,关键是确定准确的变位系数。另外不知道压力角是否准确无误,有17°、19°、20°的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