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PLC控制伺服电机转动的问题

楼主(2006-01-03):
请教各位用三菱FX2N的PLC控制伺服电机转速时,用PLSY指令能否实现以下要求:首先是正转,根据给定的时间T1内从0线性加速到某一恒定转速,保持T2时间后,再按给定的时间T3线性减速到0。然后反转,依然是线性加速,保持再线性减速的循环。
希望各位高手能指点一下,如果PLSY不能实现,还有什么其他的指令能实现吗?

网友A:
肯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