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推荐:步进电机控制卡和驱动器的选择

楼主(2006-01-03):
我现在要用控制6个轴的联动,准备用工控机+步进电机运动控制卡+步进电机驱动器+步进电机 外加末端传感器位置检测的方案。步进电机已经有了,国产杂牌子的57BYG250C。不知道该选什么样的驱动器和控制卡,哪些厂家的比较好一点?或者说比较适合国产的步进电机?
请各位工控高手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控制6个轴的联动。 既是联动,当有规律,是何规律?

网友B:
请你到深圳雷塞公司去,一定行的

楼主:
可能表达的不清晰。6个轴并联着支撑一个平台,6个轴有各自的运动规律,要共同控制平台使其达到预期的运动目标。也就是所谓的并联平台的控制。本人工控是新手上路,请亦云人云等前辈指点!

网友A:
6个轴并联着支撑一个平台,6个轴有各自的运动规律,要共同控制平台使其达到预期的运动目标。也就是所谓的并联平台的控制。
控制卡好象至少也需要有 6 轴线性插补功能吧.
控制卡若无 6 轴线性插补功能,那就还不如用一般的 I/O 卡了,这时插补程序就靠自己做了。

网友C:
用Trio的PCI208控制器,控制6轴小意思,价格也挺合理的。电话:13601385495

网友D:
1。驱动器可选Q2BYG403BM(带64细分)
2。控制卡可选6轴运动控制卡:
ADT-856 基于PCI总线6轴运动控制卡
●32位PCI总线,即插即用
●6轴步进/伺服电机控制
●48路数字输入
●32路数字输出
●直线/圆弧插补、连续插补方式
●运动中变速
●非对称加减速运动
3。 外加电源
如有疑问可联系我13510574969,tonysales@163.com,www.adtechcn.com(深圳众为兴数控)

网友A:
Trio的PCI208控制器:有无较详细的使用手册?
ADT-856 基于PCI总线6轴运动控制卡:ADT-856运动控制卡.pdf 的密码?

网友E:
Galil 是可选的外国卡的之一。有兴趣请联络我们。TEL:010-82755785

网友F:
步进电机和驱动器。我公司有。13521687025
www.bjhwbj.cn.alibaba.com

网友G:
从电机型号上,我看不出是几相电机,多大的电流,这种情况下,也可以配驱动器?

六轴联动,如果真的是六联杆的平台,就不只是普通的直线插补能够实现的了,控制卡需要能由用户给定各轴的位置-时间曲线。

楼主:
 刘岩利老师:谢谢关注!电机是2相的,相电流是1.5A。的确是六联杆的平台。开始还以为用研华的PCL-812PG(基本只有数字量、模拟量输入输出功能)可以做到,听您一说好像不太可能。我们希望六个杆能够驱动平台实现目标轨迹的运动。要达到这样的话,需要什么样的控制卡呢?需要做哪些事情呢?

网友H:
建议使用运动控制型plc. 控制方式与plc类似,但有运动控制的专用指令. 能实现联动,插补等功能

网友G:
没有确定的指标,其实也很难讲是否可能做出来,研华的卡能不能用,我不知道,这你要咨询研华了。一般的插补,会保证矢量速度稳定,但是,六连杆机构的“矢量合成速度”与一般运动机构的“矢量合成速度”的合成方式是不一样的,好象不是简单的方均根就可以得到。把要求和研华的技术人员沟通清楚,由他们来判断是否可行吧。

网友I:
还是买现成的吧,你的系统自己做太复杂.而且精度不能控制!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步进电机驱动器控制电机的时候需要几璐信号?
脉冲和方向信号要分开控制么?

网友G:
当然要分开

楼主:
好像有一种控制方法是:正脉冲正转,负脉冲反转的。这个只用一路信号就可以了吧。

网友G:
“好像有一种控制方法是:正脉冲正转,负脉冲反转的”
是有这种,但这也是两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