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请教:已经组态完dp总线系统,需要对哪些内容以及用何工具进行测试?

楼主(2006-01-03):
各位朋友:本人现在组态了一个1主4从的profibus-dp系统,但苦于不知对哪些内容进行测试以及采取何种方式进行测试?有懂一点的朋友能否慷一下慨,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一般有以下几种方法:
1、通过指示灯观察从站的状态;
2、对于SIEMENS的,通过STEP7的HW在线模式检查;
3、如果使用CP5511等(PC适配器没有该功能)通讯卡的话,上面可以检查从站通讯状态;
4、通过软件方式,使用FB125、FC125来测试,最好有人机界面;这样可以在界面上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