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nTouch和三菱A系列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6-01-03):
各位大家好: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最近我们单位对中心控制室的计算机和InTouch进行升级,一台装有win95操作系统和InTouch5.6的计算机能正常和三菱PLC通信(串口通讯)但用来升级装有win2000+InTouch9.0的计算机始终无法和三菱PLC通讯上,我用的是Wonderware ioserver里的Mitsubishi MELSEC A-Series IO Server ,为什么我同样的设置在老的计算机上就可以通讯,在新的计算机上无法通讯上?请各位给小弟点建议。保住我的饭碗啊!!!

网友A(2008-05-05):
 (当操作系统版本为Windows 98或以上时,需执行此步骤,否则直接执行第3步。) 返回 \ GXDeveloper8 文件夹,打开u pdate 文件夹,双击 Axdist 图标,进行升级。

网友B(2008-08-03):
求InTouch5.6的组态软件,最好是免狗的,急需,请大家帮个忙了,升级版本过度时用。谢谢!

kebiaoxia@163.com QQ:5822145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