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nTouch和三菱A系列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6-01-03):
各位大家好: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最近我们单位对中心控制室的计算机和InTouch进行升级,一台装有win95操作系统和InTouch5.6的计算机能正常和三菱PLC通信(串口通讯)但用来升级装有win2000+InTouch9.0的计算机始终无法和三菱PLC通讯上,我用的是Wonderware ioserver里的Mitsubishi MELSEC A-Series IO Server ,为什么我同样的设置在老的计算机上就可以通讯,在新的计算机上无法通讯上?请各位给小弟点建议。保住我的饭碗啊!!!

网友A:
win2000必须是sp4!

网友A:
你的三菱plc通讯模块型号具体是多少?

楼主:
我用的是win2000+sp4.
三菱是通讯模块的型号是A1SJ1UC24-R2型号的.
现在问题是我在老的计算机上可以通讯上.
但在新的计算机上就不能通讯上!
硬件的连接和软件上的设置应该排除.
请各位高手给个提议
谢谢!!

网友A:
plc通讯模块上的指示灯闪/亮不?

楼主:
我在服务里试图启动MELSECA_ioserver!!
但现实"在本地计算机无法启动MELSECA_ioserver服务,错误1053:
服务并未及时响应或控制请求!

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MELSECA_ioserver不是不能在启动计算机的时候启动!
启动计算机的时候MELSECA_ioserver能启动,但就是不能通讯上!
所以我去服务看!结果发现服务里MELSECA_ioserver未表示启动!

楼主:
不闪!!
所以说应该是没通讯上!

网友A:
rs232口:只用3根线,2接3,3接2,5接5.

其余管角 6、1、4、短,7、8短.

楼主:
应该不是接口的问题啊!
因为我在旁边一台win95+5.6版本上就可以通讯上!
但在win2000+9.0版本上就通讯不上!
两台计算机多对应同一个232接口!
为什么在win2000+9.0的机器上就通讯不上!
三菱的通讯协议设置应该没问题!

网友A:
是你的i/o server安装有问题!
你先装的intouch9还是i/o server?

楼主:
我是先安装的intouch9然后再安装的i/o server!

网友B:
用以下的方法试一下:
 1.PLC只连接intouch 9的机器
 2.检查你的MELSECA的TOPIC的配置
 3.检查你的intouch 中点配置是否是ANCPU的ITEMNAME
 4.去掉你的MELSECA-[server setting]-start auto....选项。

楼主:
经过检查多没问题啊!
晕了!还是通讯不上!请问,intouch 还有其他方法能和三菱的PLC通讯上吗?

网友A:
你说话还很硬气啊?你安装顺序都反了啊!
连i/o server和intouch9 哪个先装都不知道呢.

楼主:
没反啊!难道先装i/o server吗?

张楹: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4 15:17:00
    我是先安装的intouch9然后再安装的i/o server!

网友C(2006-02-21):
那各位,能告诉我和Q系列的接线方式吗,

网友D:
老兄,有可能是sa85卡的驱动设置有问题

网友E(2006-04-10):
好难呀,不一定能解决了!

网友F(2007-07-16):
1. 巴鲁夫接近开关  RFTA-1805PU-01     RXD-1805PU-01
2. 欧姆龙开关      E2EM-X30MX1
3.电磁调速电机控制器JDIA-40  南京耐德调速器厂
4.三菱输出模块     AISY40
5.    通讯模块     AISJIUC24-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