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之间该如何通讯?

楼主(2006-01-03):
请问技术支持能给一个详细的步骤吗??
  INTOUCH 1#是连接现场PLC设备的机器,
  INTOUCH2#是通过TCP/IP连接TOUCH1#,去读取数据的机器

网友A:
如图定义访问名

网友B:
节点名称: 远程机器名称
应用程序名称:view
主题名称:tagname

楼主:
成功了,谢谢以上2位

网友C:
能再详细点吗

网友D(2006-02-10):
我连接的时候系统提示输入网络密码,我输入了,总是提示密码不对!请问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E:
可是我看INTOUCH的帮助文件上说应用程序名和主题名都应该对应于作为服务器的那台INTOUCH上所配置的程序名和主题名呢?(用户指南上第737页)
是不是说例如INTOUCH 1# 与PLC通过S7 I/O SERVER 连接,程序名:S7, 主题名:PLC1
则INTOUCH 2# 上 ,节点名:远程机器名称;程序名:S7, 主题名:PLC1?
楼上说的view 是指什么?tagname又是指什么啊?INTOUCH工程名?
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