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如何读OPC和现场PLC设备的通讯状态

楼主(2006-01-03):
我用OPC去连接现场PLC设备,然后去读取I/O SEVER的通讯状态,
一直显示为正常,即使我把通讯线拔了,后看I/O SEVER的状态确实为正常的,可是OPC与 现场设备已经断开了,矛盾就在这里:
I/O SEVER 和OPC之间始终是正常通讯的,可是OPC和现场设备却是断的,
请教我应该怎样去读取OPC的状态???

网友A:
可以通过读取opc sever中数据的质量戳来判断是否正常。

网友B:
可在plc 中作一软时钟,或计数器,在opclink中检测变化,来判断是不正常连接.

楼主:
那么我向PLC一直写数据,通过写的动作是否成功,能否判断??
如何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