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OMRON的接近开关怎样接线

楼主(2006-01-03):
各位师傅晚上好:
我是一位刚从事自动化的。以前做过几年电工。请问一下OMRON的接近开关怎样接线,型号直流PNP三线型 。有棕色。绿色。黑色。

网友A:
接近开关上一般有接线图,表示各颜色表示的功能。
一个是24v+,一个是0v,一个是信号线。PNP开关是源型输出,
如果没有感应到,信号线输出0v,如果感应到,信号线输出24v,输出最大电流一般是几百毫安。
如果开关上没有接线图,就找找说明书看看各颜色表示什么作用。

网友B:
楼上说得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