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极数

楼主(2006-01-04):
变频器设定电机极数错了会有什么问题?
大了怎样?
小了怎样?

网友A:
好象影响不大.只是显示转速不对.

网友B:
楼上说得对!

网友C:
对于普通用途,级数选大,变频器拖动电机的转速将变慢,级数选小,变频器拖动电机的转速将变快,例如电机级数实际为四,如果设定为六,则变频器在50HZ运行时电机转速只有九百多,如果设为二,变频器在50HZ运行时电机转速将达到一千九百多;如果用在需要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方式时,变频控制精度将不准确或者出现其他故障!

网友D:
这个和程序怎么写的有关系的了,有的变频器是没有用到极对数的,是通过计算得到的,而有的变频器在速度计算时用到了极对数。

网友E:
同意 瞿世才的说法,极数不对电机还会发热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