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FI90,AC800F,AC800M,800XA

楼主(2006-01-04):
请教各位这4个都有什么区别啊,在大型电厂那儿个系统用的比较多?谢谢

网友A:
请到《用ABB东西的同行来报个到吧!》里看看,里面有关于这方面不少的讨论。
大型电厂一般都用infi90,当然也有个别的是用ac800f。

网友B(2008-12-26):
我们这里用的是ac800m   造纸行业

网友C:
INFI90用于300MW以上机组,大型电厂用的多,,其他行业用的极少;

AC800F用于300MW以下机组及其他行业;

AC800M是PLC,其他都是DCS.

网友D:
INFO90 主要用于 大型电力主机DCS。

目前最新版本是 Symphony Harmony Info90。

除了DCS,DEH外,还新增加了TSI。

这个主要由 ABB贝利部门来运作。

AC800F,AC800M,800XA 主要由 ABB-PAPS部门来运作,

原则上自己不做工程,主要是卖货给集成商,由集成商再卖给用户。

目前国内没有 采用AC800 系列的 大机组。几乎都是热电,环保电厂,余热电厂,小机组之类的。

AC800 系列业绩最好的是水泥。下来是冶金。

在ABB集团内部,ABB自己的工程公司,目前主要应用的以AC800F,AC800M/800XA 为主,

而且在慢慢的全线 转向 AC800M/800XA.

在印度,已经有采用 AC800M/800XA 的300MW机组的业绩了。

目前最糟糕的是,AC800M 还没有 DEH的专用硬件,

所以做DEH还不太适合。同时800XA 还没有针对电力主机DCS进行专门的优化处理。

目前的形势对AC800M/800XA 最有利。这是个政治问题。。。

2008年中,Info90的库在AC800M中实现,

下半年,Mod300的库在AC800M中实现。

接下来,几乎AC450的所有库也都要在AC800M中实现。

电网的专用系统也在往AC800M/800XA 上靠。。。

目前贝利系统还在 辉煌阶段,一时半会不会停产。

但是根据小道消息,AC800M的 DEH模块,很快就要推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