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台电机变频传动实现完全同步

楼主(2006-01-04):
大家好,小生有礼了!
现本人遇到一点小事,想麻烦麻烦诸位神仙提供一下解决方案。
两台电机,用ABB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通过两组传动机构驱动同一大轴转动,要求两台电机完全同步、同速、同向!
先谢了!

网友A:
这好像是一个炉窑的传动项目,你选择主从应用宏就好了。前不久本论坛有一个帖子,主题好像是“调速”,我在上面解释了一下,你可以参考。

网友A:
我把那个帖子给你顶上来了,主题是:求助:调速方案

网友B:
有钱的话加个同步专用控制器吧。
两个电机一个做主电机,一个做从电机。
同步专用控制器原理为接受两个电机的编码器信号,输出一个0-10v的电压给从电机。对于变频器在加减速、稳速全过程主、从电机脉冲偏差小于30个脉冲。最大接受400khz,如果线速度为240米/分,那么分辨率为0.01mm/p,也就是说两个电机最大偏差0.3mm。
不知道你那里要多少精度? 这个同步专用控制器我一般是用到印刷行业的。具体联系nzhx2004@yahoo.com.cn

网友C:
《求助两台电机变频传动实现完全同步》和《欧陆590在主从控制的应用》两个帖子所涉及的项目很相似,前者要求采用变频器驱动两台交流电机,即[b]两台电机,用ABB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通过两组传动机构驱动同一大轴转动,要求两台电机完全同步、同速、同向![/u]。而后者是[b]有一台轧机,主机用的两台500KW的直流电机串轴转动,电控方面用两台欧陆590做主从控制[/u]。前者是求助[b]提供一下解决方案[/u],而后方案已实施只不过发[b]觉速度控制得不是很好,在最高速200米时,有最大1至2米的波动,在弱磁前波动就没有那么大.请教各位前辈谁有成功的应用例子,[/u]。
    本人认为不管是交流变频还是直流整流驱动,道理都是大致相同的,遇到的问题将会差不多,请互相交流。

网友D:
用用丹佛斯VLT5000加同步定位卡可实现您的要求,很简单

网友D:
用丹佛斯VLT5000变频加同步定位卡可方便的实现您的功能,为何要选用ABB。

楼主:
因为我们是做ABB的,所以我们只能推ABB了

网友E:
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吧!

网友B:
前面说到:主、从电机脉冲偏差小于30个脉冲,是指一般的变频器,我使过带danfoss的vlt5000系列,可以在15个脉冲之内,abb应该也不会差到那里。 当然要是从电机是伺服会更好些,一般在5个脉冲之内。
这种控制思路用中、小型plc也可以实现,就是精度差些。

网友E:
这么简单的东西用机械传动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