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同轴电缆转接头(粗缆)

楼主(2006-01-04):
我在进行一套设备的整体搬迁后,遇到这样一个问题,请教大家:控制设备和受控机器通过ARCNET同轴电缆通信,但原来的同轴电缆短了,原来的同轴电缆用CNET转接成RJ45和15针通讯线通讯,我当初准备重放一根电缆,但咨询一些专家后认为CNET头很难接好(整线上打洞卡接),后来就计划延长15针通讯线,但15针通讯线的通信距离好像不能超过20米,离我的要求距离还很远,现在计划将同轴电缆剪断,在中间加一段电缆。请问大家,用什么办法解决好,或者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谢谢大家!

网友A:
你将同轴电缆从中剪断,然后在中间加一段电缆也是个办法,但是你要注意屏蔽线也同样得加上去。

楼主:
谢谢一支烟兄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对接的时候铜芯用铜焊还是直接用铝焊或者用对接头(好像很难买到93欧的对接头)?所有屏蔽线一起一起焊接行吗(屏蔽线有200多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