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den请进,关于mm440状态字

楼主(2006-01-04):
拜读了斑竹关于300plc与mm440通讯的教程,很有启发。但是调试中发现,状态字与文章介绍略有出入,好像后几位是0、1的意思颠倒的,还有主给定应该为频率而不是速度吧

网友A:
状态字的定义以厂家的说明书为准,我的资料是几年前配套光盘上的英文资料翻译而来,与变频器的USS的状态字是有差别的,至于给定,应该在参数中选择给定的模式;我也的看看资料。

楼主:
谢谢!可是我直接读的好象和uss差不多阿,不知是不是改拉

楼主:
经过咨询西门子工程师及现场调试确认与uss相同,和斑竹的资料有点出入,做项目的兄弟要注意拉:-)

网友B(2011-03-08):
哪位同仁连过ABB的PLC与MM440通过PROFIBUS-DP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