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电子节能灯的十大经验定律

楼主(2006-01-04):
   节能灯电子镇流器的设计是照明行业设计的一大难点。很多厂家生产的产品由于质量不过关,给用户造成“节能不节钱”的现象,严重地影响了节能灯的声誉。这其中很大的部分问题是镇流器的质量不过关,镇流器的质量首先是和电路的设计有关,下面就介绍一些笔者的成功设计经验,供大家参考。

节能灯镇流器的原理并不难,难就难在它工作在高温和高密度元件排列的状况下,对元器件之间的搭配要求很高,搭配稍微有点偏差,就会直接导致整批产品质量不过关,目前尚未见到有关的节能灯设计的专著出版。本人在日常的工作中经过大量的实验,经过分析整理浩如烟海的实验数据后,总结出节能灯的十大经验定律。现介绍如下,供大家在设计荧光灯电子整流器时参考。

定律1。隔热层的选用:实际功率在20瓦以下的节能灯不需要隔热层,20瓦以上的节能灯需在灯罩上加装能和外界对流的空气隔热层。

定律2。磁芯的选用规律是:7瓦以下的灯用EE10mm,11瓦以下的灯用EE13mm,15瓦以下的灯用EE16mm,20瓦以下的灯用EE19mm,40瓦以下的灯用EE25mm,60瓦以下的灯用EI28mm,100瓦以下的灯用EI33mm。磁芯间隙的规律是:20瓦以下的灯用0。4mm,40瓦以下的灯用0。6mm,100瓦以下的灯用0。8mm。

定律3。脉冲变压器(俗称磁环)的选用规律是:7瓦以下的灯用¢8mm、5K磁环,用电磁线按3:11:3绕成。7—20瓦的灯用¢10mm、7K磁环,用电磁线按1:7:1绕成。20—30瓦的灯用¢10mm、7K磁环,用电磁线按2:3:2绕成。30—40瓦的灯用¢10mm、7K磁环,用电磁线按3:3:3绕成。40—50瓦的灯用¢10mm、7K磁环,用电磁线按4:4:4绕成。50—100瓦的灯用¢10mm、7K磁环,用电磁线按2:3:2绕成。

定律4。滤波电解电容器的选用规则是:7瓦以下的灯用2。2uF,7—11瓦的灯用3。3uF,11—15瓦的灯用4。7uF,15—20瓦的灯用10uF,20—40瓦的灯用22uF,40—60瓦的灯用33uF,60—100瓦的灯用68uF。

定律5。灯头电容的选用规律是:第一,灯头电容的耐压值一定要1000伏以上;第二,电容量的选择是这样的,7瓦以下的灯用152,7—15瓦的灯用222,15—20瓦的灯用332,20—26瓦的灯用472,26—32瓦的灯用682,32—40瓦的灯用822,40—50瓦的灯用103,50—60瓦的灯用123,60—80瓦的灯用153,80—100瓦的灯用183。

定律6。三极管的选用规则是:7瓦以下的灯用13001,7—15瓦的灯用13002,15—25瓦的灯用13003,25—45瓦的灯用13005,45—75瓦的灯用13007,75—100瓦的灯用13009。

定律7。保险丝的选用规律是:考虑到镇流器启动时电流较大,15瓦以下的灯用1安的,15—26瓦的灯用1。5安的,26—45瓦的灯用2安的,45—75瓦的灯用2。5安的,75—100瓦的灯用3安的。

定律8。三极管基极电阻的选用规律是:15瓦以下的灯用1/4W,22欧姆,15—25瓦的灯用1/2W,10欧姆,25—45瓦的灯用1/2W,6。8欧姆,45—75瓦的灯用1/2W,6。8欧姆,75—100瓦的灯用1/2W,4。7欧姆。

定律9。三极管发射极电阻的选用规律是:15瓦以下的灯用1/4W,1欧姆,15—25瓦的灯用1/2W,1欧姆,25—45瓦的灯用1/2W,0。5欧姆,45—100瓦的灯用1W,0。5欧姆。

定律10。电磁线的使用规律是,7瓦以下的灯用¢0。10mm, 7—13瓦的灯用¢0。17mm, 13—20瓦的灯用¢0。25mm, 20—40瓦的灯用¢0。20mm×3股, 40—100瓦的灯用¢0。20mm×8股。

  说明:这是,安杰明HID论坛上的neal在2005年8月19日发表的 安杰明HID论坛→主讨论区→技术论坛→电子节能灯的十大经验定律 http://www.onpower.cn/bbs/dispbbs.asp?boardID=2&ID=31&page=1 转贴在此仅为同行们一同分享、共同进步,无他恶意偷窃资料之意,还请neal老师多多谅解(因安杰明是内部网,没办法先与作者声明在先)

网友A:
好东西。
电路不同元件选择有差别吧?

网友B:
好东西,比较专业,真正的工程师,佩服佩服

楼主:
当然了。
这属于变频技术的典型应用之一
这个经验定律,很实用
当研究几种22-65W节能灯的电子整流器后,就会发现常见的节能灯的
好坏的原因了
一般的,节能灯在启辉的时候对电源的低限有要求
       启辉后,电压电压的不稳定(AC160V也能正常照明,实际证实过的)就影响不大了,此时对电源的高限有要求,长期供电在AC250V电容易击穿,或容量易变大(独石电容就会,也是经过实际考验了的)

网友C:
很高兴看到这些知识,我是一个电工小菜,我经常从这里学到好多东西,谢谢各们高工们,

网友D:
很宝贵的经验,不过冒昧问一下,这些可以在理论上解释吗?!

楼主:
这个是灯界的搞设计的师傅,从理论上计算后经过试验得出的经验
我验证过33W、55W、65W的球形节能灯的元件的参数(由于经验有限,可能有片面的验证)
和我们这里市面上热卖的主流 电子整流器(主要是:22-40W的)
这些,经验定律,还请同行者多多发表意见
我相信,原作者也和我一样,能够看到更准确的、更科学的经验定律发布,并通过广泛的实践的验证
多谢!提出意见。
因为其他一些原因,我根据实物画的一些电路图,暂时不能够一并贴出来,请同行们谅解

网友E:
这个看起来不是很多明白???

网友F:
只想得一分,可以吗?

网友G:
有些整流器为何电子元件用万用表量是正常的,而不能振荡?灯不亮.

网友H:
写的好,我有同感!

网友I:
这个对我来说太有用了,节能灯灯管这部分我还是比较了解的,电路这部分一直没有时间深入学习

楼主:
下面引用由ldongbao在 2006-1-7 20:01:00 发表的内容:
  有些整流器为何电子元件用万用表量是正常的,而不能振荡?灯不亮.
--------------------------------------------------------------------------------------------
你是指的那种元器件,拿“霸道”65W球形工业节能灯为例:只有节能灯用触发二极管JF DB3 C531 (  表示:济南(531)吉福(JF)生产的DB3 )好的用普通万用表(可能是水平有线所至)就量不出好坏的,其他的都可以侧其好坏的,尤其是对管和灯丝间的耦合电容(耐压1000伏的)以坏,当然还有保险管了,这类球形灯修好40多个了,也算有点心得了。
有什么需要的帮助还是能够,提出一点建议的
希望,有此方面兴趣的多多提出好的意见呀

楼主:
上次匆忙,忘了大的电解电容(DC200V滤波用的)也容易坏的

楼主:
由于偶们厂是为铝厂生产碳素阳极的最终用户
因是配套厂家,空气中悬浮碳粉较多,厂里个车间的球形4U节能灯损坏较多,作为小股民的我(原在山东做化工仪表维修工,有两年安装、调试,并维护的经验)觉得很可惜,就开始研究其损坏的根本原因,及常见的故障。慢慢的就开始自己买元件,或用2个、3个坏的拼起一个来。
象“霸道”的65W、105W;“球通”的55W;
由于偶们这带的居民用电源直接从厂里提供的,电压波动较大
所以,家用的节能日光灯的电子镇流器坏的较频繁,以前都丢掉了
查到电子镇流器后,就开始修理了,算是有点维修经验了

网友J:
有一本人民邮电出版社的《电子节能灯与电子镇流器的原理和制造》书很好,电子节能灯和电子镇流器讲得较详细,可以看一下。

楼主:
哦,有这么本书呀,太好勒
偶得去,书店去看看勒
偶前面的原理是从电子技术应用专业的《变频技术原理与应用》中找到相关的理论的
《电子节能灯与电子镇流器的原理和制造》
偶要买一本,好好学学
谢谢啦feng601019
对了,那本书里有相关的参数计算吗?

楼主:
引自yeming:
话题:节能灯,电子镇流器十大经验定律续节能灯,电子镇流器十大经验定律续
各位:大家好!
自绌作(电子节能灯十大定律)登出以后,各方反映热烈,纷纷给本人以赞誉,本人深受鼓舞,对网友的厚爱表示感谢。有网友提出需要更具体的电路和制作资料,为满足这些朋友的要求,本人在工作之余,先整理了3—9W用于T3灯管节能灯的电路图和元器件清单作为开始,希望大家给出意见。如大家要求的话,以后将陆续给出更多的其他适合中国市场的产品制作资料。需要说明的是,按本系列资料制成的产品已在国内生产和销售。如有厂家需要开发只需照抄即可,这样可省去大量的调试时间和费用,缩短开发周期,加快产品的上市步伐。本系列产品是按绌作(照明产品的可靠性设计技术)中的条目检测可靠性的,质量和价格已被国内商家所接受。厂家在生产时需注意控制工艺和原材料的品质。
本方案适合3—9W的各种形状的节能灯如2UT3有桥,2UT3无桥,有角螺旋T3,全螺旋T3的紧凑型的节能灯。为了生产的需要,3W和5W做成了一块板,7W和9W做成了一块板,这样可减少半成品的库存量。还有,如遇到不同厂家的灯管,参数可能有点差异,这时只需要调整扼流圈的电感量即可。
附件是这次上传的材料清单和电路图。
本人在此上传资料的目的一是因为本人不再从事节能灯工作,经验留之无用,弃之可惜,二是起抛砖引玉的作用,作为参考借鉴,各位若有好的经验,希望发帖共享。
http://www.dianyuan.com/bbs/d/11/2150.html
注:由于我也是节能灯电子整流器设计的爱好者,想在工控论坛里结交几位同行的朋友,所以才一直关注节能灯设计、改进的一些新的资料,转贴自此同大家一起交流

楼主:
电源网上得关于设计和制造“照明电源”得高手,的确很多
希望在这个坛子上也能象那里一样,讨论得如火如荼
广交朋友,互动有无

网友K:
没有关系啦!现在都什么时代了!IT界的东西嘛,不叫偷,那是“资源共享”。
最近我着手“电子变压器”,希望可以交到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的电子邮箱:hejinlei2004@163.com

网友L:
看到大家的讨论很热烈,关于节能灯的设计维修问题谈的确实不错在此也谈一点关于维修方面的几点体会;1、由于电子节能灯是属高压供电在带电维修时一定要注意安全。2、维修时首先用万用表电阻挡测其已损元件,有虑波电解电容,四个整流二极管,灯管的启动电容等。3、遇到元件没有明显的损坏迹象但灯就是不能启动,多数是因偏置电阻开路(一般是两只阻值最大电阻560K-680k),这时你可通电用表笔或小改锥触碰三极管的基极,如灯亮说明是偏置电阻开路,如不亮仔细检查其他元件。

楼主:
我修时多数是对管和偏置电阻坏了
当然还有保险管勒

网友M(2006-02-03):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同样的灯管,用电感和不同厂家的电子镇流器寿命怎样?进口的和国产的灯管寿命的差别.电子镇流器管子的散热片螺丝的松紧程度各厂家的区别.....

楼主(2006-03-09):
谢谢“大家是朋友”了
  从开始修理节能灯到现在,虽然对普通自激式节能灯电子镇流器有所了解了,但是对灯管的性能特点确是一无所知,我的毕业设计准备以这个为题目,开始具体分析
  若有这方面的高手路过请多多指点。
  大家是朋友,真是良师益友。能认识您很荣幸

楼主:
                     如何选购节能灯

                             作者:佚名    转贴自:南方日报

    节能灯具有节能、光线柔和等优点,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但自由节能灯市场良莠不齐,如何在灯具店琳琅满目的节能灯中选购自己满意的节能灯呢?这就需要了解节能灯的结何、参数等基本指标。
    目前市场上的节能灯多是紧凑型〈(CFL),体积小,插口与白炽灯完全统一。一般的节能灯是按灯管外形来分类:用英文字母象形化地命名,例如:H形、U形、D形,螺旋形等。不同的外形适应不同的装配需求,有的还在灯管外面罩上一个透明或磨沙的外罩,用于保护灯管,使光线柔和。
    节能灯的基本参数分光参数和电参数两类。用户在选购节能灯时应着重了解以下内容。
1、功率(P)的大小反映灯具的功耗大小。规格从--36W不等,几平方米小面积照明用9-13W的较合适,这几种功率的节能灯在工艺上较为成熟,相对性价比较高。10平万米以上的房间照明可选用32-36W直形节能灯。
2、功率因素〈COSΦ〉研究证明功率因数越低,灯管两端也越容易过早地发黑;缩短其使用寿命。质量好的节能灯,功率因数能达到0.9当以上。名牌厂家生产的较大功率的节能灯采用功率因数校正〈A-PFC〉技术,其功率因数更高,几乎接近纯阻性。
3、电流谐波总量(THD)一般应在50%以下,此值越小谐波电流越小,使用时所产生的高频频干扰越小。
4、光通量及光通维持率:前者反映灯管发光效率的高低,数值越大越好;后者表示灯管衰老的快慢;一般2000小时后的维持率应在80%以上。
5、色指数〈Ra〉一般在63-85之间;此值越大表示灯管发出的光谱越接近自然光。其它参数还很多,如波峰系数、启动时间、色容差(SDCM)等,面对这些参数,究竟该怎样挑选节能灯呢?笔者提出如下建议,供选购时参考。
〈1〉应选择具有长城标志或经安全认证的产面。如飞利浦(PHILPS)、美国通用(GE)、德国奥斯兰(OSRAM)、威海北洋、阳光集团、远东、建湖、上电、泗阳灯泡厂等;选择包装精美,外观精致,厂家地址、电话和技术说明手册等齐全的产品也很重要。
〈2〉看启动性能。购买时若有调压器最好,断电状态下先把调压器调至150V〈就按说明书上所列的最低启动电压指标〉,装上一只自然放置的节能灯,手和身体远离灯,接通电源最好能一次点燃。因为节能灯启动有两个特性:一是温度越高启动越容易;二是在人体感应的何用下容易启动。值得一提的是不少节能灯一开即亮,这对灯泡寿命不利,节能灯应在其内部设有灯丝预热电路,启动时间0.4秒左右的延时时间,所以“一灰点燃”应当理解为启动时闪烁小,灯管的内部不应出现发红现象。

〈3〉看干扰惰况。电磁兼容性是电器必须具备的性能。用户购买时,应查验包装盒上是否有通过国家电磁兼容性测试的标志。

〈4〉节能灯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其温升应很低。否则,节能灯寿命很短。同时,节能灯点亮时,灯管两端发黑,灯丝发红或闪亮,都说明该节能灯存在质量问题。〈5〉外观验收。节能灯的塑料外壳必须用阻燃型工程塑料制成,普通塑料禁止用于节能灯的生产。另外,从灯管上看,可把多只灯放在一起比较,灯管形状和只寸一致性较好的多是大规模生产的产品,质量有保证。同时外壳不能有裂缝、松动,封口处不应有被撬过的痕迹。

注:作个记号,随时查阅

楼主:
关于节能灯管的一点点信息:
http://www.lagtdq.com/ArticleShow.asp?ArticleID=45

网友N:
比较专业,真正的工程师,佩服佩服

网友O(2006-04-16):
我厂用的85W和105W节能灯就是不赖用,15元一盏,不知贵不贵?

网友P:
确实讲的不错,支持!

楼主:
前些天我在自助资料库上传了一份
<<电子镇流器原理与制造>>的电子版,仅供同行们学习参考,决无商业目的.
现在还没有通过审查,期待中...

楼主:
To:aaawenwen
   85W和105W节能灯,15元一盏*o*!!什么牌子的?不可吧!
   我买的55W球形节能灯,都四、五十元。
   105W的球形节能灯(“霸道”牌),我们厂主厂房都用这种灯泡,紧凑型节能灯灯泡全长约450mm。
这种灯我修过几个,2个是小虫子钻进去造成短路,搞坏了
其他的都挺好,寿命至少在5000小时以上了(灯厂家,自称为8000小时以上,现在还没用那么久)

网友Q:
我经常接触到的整流器坏的都是电容烧掉了,现在看到这篇明白了。

网友O:
To:愚者千虑只求一得
   105W的球形节能灯(“霸道”牌)多少钱一盏?

网友R(2006-05-20):
从头浏览到结尾,觉得各位前辈毕尽是过来人,由于小生本人刚毕业,对这方面也了解得少,看后觉得受益匪浅,由于是学电子的,在家时也拿了几个家用的7W坏的节能灯相互攒着有好些是那两个三极管之一烧坏的。而莹光管本身是好的。还真行,是不是从另一侧面说明电子镇流器设计的还是有问题!!!用别的好三极管互换过来一接还真行但不知道其变频的原理,因为描不出PCB上反映的电路原理图。那位前辈伙同辈能给我传电电路图吗?不胜感激!!

网友S:
电子整流器的散热是过大问题,本人维修过很多电子整流器,90%因散热不好,而降低其使用寿命。

网友T(2006-08-12):
请问如何不拆开旧能区别区别好坏节能灯?

网友U(2006-10-07):
我们这的电压波动比较大,以前经常烧灯脚,后来把13001换成13005后基本不烧了。

网友V:
我说两句,我没事爱修节能灯.80%的鼓障就是耐压800-1000V的电容损坏.其次,偷工减料15%,5%散热不好.
 未来灯具的发展,LED灯,有机半导体发光器件,节能寿命长成本低,产业链进入初步阶段,光效高,安全,调压调光容易(调压节能).
 缺点,市场还需推动,光线的柔和度需要进一步发展,市场没打开成本高.优点:环保,节能,光效高,寿命长.长远看取代目前家用照明节能灯是迟早的事.

网友W:
不错啊
值得学习
谢谢了

网友X(2006-11-19):
好啊,太好了,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Y:
专业知识!

网友Z(2007-01-25):
不错啊感受深啊

网友AA(2007-02-26):
好东西,就是看不太懂!

网友AB:
太强了,真是强手如云呀

网友AC(2007-03-29):
有指导价值,不过对定律8\9\10三条不敢苟同,暂持保留意见.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Z:
写得真不错啊!感受深啊!

网友AD:
楼主,你能说说原理嘛?

网友AE:
好东东,我顶。。。。

网友AF(2007-05-02):
贵公司负责人您好!!!

我公司是北京一家开关电源高新技术有限公司我公司开关电源采用最优化的电路设计,使用最先进的器件,使其具有高效率、高精度、高可靠性的特点。该电源输入电压范围宽,内置EMI滤波系统,抗干扰能力强,并且具有完善的保护能力,体积小、重量轻、金属外壳散热性能好,已被各行业广泛采用。还可以按客户需要设计制作特殊电源。

本公司郑重承诺★★长期有货\终身维修★★

产品简介
开关电源有AC/DC、DC/DC系列该产品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稳压范围宽、稳压精度高的优点,便具
有可靠性极高,安装非常方便之特点,它被设计成一个功率密度极高的模块,用户可以把它作为元器件,直接焊接在印刷线路板上,方便的替代线性电源。
  本产品品种现已相当齐全,输入有单相、三相输入电压范围覆盖50V到456V;输出电压有1至多路,输入电压规格有5V、6V、9V、12V、15V、24V和48V等,输入功率有15W~500W等多种系列;并且有多封装和安装形式可供选择,此外该产品在电磁兼容(EMC)性技术上也积累了经验的产品在提高电源在严劣电磁环境下的抗干扰能力,保证电源系统更安全、更可靠的运行。

技术参数
输入电压:AC 110V±20%/220V±20%
输入频率:47-63Hz
输出电压:DC5-60V
输出方式:单路、多路、正负、共地、独立地均可定制
输出功率:15-1200W
输出电压调节范围:±10%(对于主输出电路)
电压稳定度:≤0.5%
负载稳定度:≤1%
纹波系数:≤1.0%
保护功能:具有过流、短路保护功能(在消除过载或短路后能自动恢复)
过热保护(根据客户要求)待温度降低后需重新启动
过压保护(根据客户要求)保护后需等待1-2分钟后重新启动
工作频率:40-100KHZ
温度系数:0.02%-0.05%

工作海拔高度:£2000m
保持时间:满负荷时典型值为10ms
效 率:≥75%
隔离电压:输入对输出:1500VAC或2121VDC/分钟(漏电流10mA)
输入对地(外壳):1500VAC或2121VDC/分钟(漏电流10mA)
绝缘电阻:输出对地(外壳):500VAC时大于200MΩ
工作环境温度:商业品:-10℃--+55℃
工业品:-20℃--+55℃
军用品:-40℃--+55℃
储存温度:-20℃--+85℃

工控开关稳压电源

▲ 105°C输出电容器
▲ 全球使用AC输入电源
▲ 效率高、工作温度低
▲ 软启动电流、有效降低AC输入冲击
▲ 有短路保护、过载保护
▲ 体积小、重量轻
▲ 100%满负荷烧机测试
▲ 内装EMI滤波器、纹波小

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1、 检查标注的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和电流是否符合您的要求。
2、 按接线标记正确接入输入电压、并将电源"FG"端子与设备外壳或地连接,接线应在切断输入电源的情况下进行。
3、 对大功率的电源一般"+"的接线端子与"-"的接线端子均有两个或多个,实际上多个"+"或"-"的端子在内部是连接的,相当于一路电源,应均匀接入负载。
4、 直流输入的电源应注意正负极性,不能接错。
5、 产品使用不能超载或长期满载。电源长期工作应按80%的使用率计算工作电流。
6、 电源安装应注意通风良好,在密闭的设备中使用应考虑通风、散热。
7、 非专业人员不得拆装分解电源,避免造成触电危险。

邮箱:love681717@sina.com

QQ:48063839

手机:13120441879
http://shop34453296.taobao.com

网友AG:
好,以后买灯的时候有参考了

网友AH(2008-06-30):
不错的贴子,楼主辛苦了。

网友AI:
有些质量差的老用13001做在10瓦的镇流器上,当然是为了节约成本,后果则是寿命大大缩短,我碰到过用了一个月就坏的,打开一看管子已经爆开了;所谓一分价钱一分货,太便宜的别买。

网友AJ:
电路不同元件肯定不同,要什么要求就给什么东西。

网友AK(2008-09-04):
真是经验啊啊

网友AL:
还是先收藏了吧

网友AM:
不错,学学了。节能灯确实性能差别很大。

网友AN:
是一篇很有借鉴价值的好文章。

网友AO(2008-10-15):
13001做在10瓦 上,不是很合适?我怎么看到有人还在11w用啊?

网友AP:
很值得学习,我公司最近退了很多节能灯回来了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