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plc与变频通讯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6-01-04):
现有五台台达的变频器放在同一个控制柜中,想用西门子plc的485来控制,请问应该使用什么样的通讯线缆和连接件,主要是台达变频的那个电话插头怎样和另外的变频器互相连接?

网友A:
使用屏蔽电缆,注意485需要使用终端电阻。那个电话插头应该是rj11接头吧,有专用的工具和接头来做,购买一个即可。

网友B:
屏蔽双缴线,好一些!

楼主:
谢谢!那个接头是rj11的。发现丹佛斯的变频器是用跳线设置终端电阻的。台达的还得另外配吗?不知道应该配什么样的终端电阻?

网友C:
在最后一台变频器并连120欧0.5瓦电阻

网友D:
台达大概100欧姆左右即可。

网友E(2006-02-06):
我是刚学的,我想问一下,我们以前用的台达的好象没看到用到终端电阻啊!是不是plc控制多台变频器的时候要用到终端电阻的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