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TSX 87 455问题请教?

楼主(2006-01-04):
各位大虾:
小弟有个问题请教:TSX 87 455 CPU模块出现FIP报警,检查线路没有任何问题,电脑程序也正常,是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后更换了CPU模块,问题解决.请问FIP报警是什么意思以及造成的原因?谢谢各位.

网友A:
FIP报警是指示CPU模块的Fipway的通讯或通讯端口有问题。可能原因:1. CPU硬件出了问题?
2. 外部有干扰导致通讯端口有问题?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此CPU才使用了一年,硬件不会这么快就有问题吧?

网友B(2006-07-02):
to: 想喝水就喝水
请问你们是什么生产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