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相位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6-01-04):
变频器输出相位控制的问题

我希望通过改变变频器输出频率的办法来改变变频器输出三相电流的相位,测试后发现效果不太理想。我使用的是施奈德AT31的变频器。

请各位大侠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如果需要,我可以提供示波器测到的变频器输出波形。

网友A:
请详细阐述问题并提供示波器测到的变频器输出波形。

楼主:
我给变频器地设定是输入1-50Hz,输入2-52hz,正常情况下变频器工作在50hz,需要改变相位的时候,让变频器工作在52hz下一定的时间,然后又回到50hz.通过示波器。检测是将变频器的输出波形与基准波形对照,看变频器的输出相位有没有变化。

我现在地检测结果是变频器输出相位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使用的是泰科的数字示波器。

我想,从理论上讲,方法应该没有问题。只是我对变频器的频率变化过程的细节不太了解。

我现在没有办法上传照片,如果需要,我可以给您发邮件过去。

网友A:
我的邮箱:liyinwu@ptrs.sina.net

网友B:
我想你这方法在理论上是行的通的,可我想这需要精确的确定切换频率的时间,50Hz时周期才20ms,你怎么能做到在这20ms的时间内精确的控制切换时间呢?你现在的做法是随机的切换频率,这样的结果也许是在52Hz运行期间又把基波的相位差补偿回来了。

网友C:
你可能不明白三相电相位的含义,提高频率或降低频率,三相间的相位差还是120

网友A:
以下是变频器三相电流的数学表达式:
    Iao=Imsin(6.28ft+Ф)
    Ibo=Imsin(6.28ft+Ф-1200)
    Ico=Imsin(6.28ft+Ф+1200)

    三相电的三个基本要素正玄波的幅值Im,频率f及初相角Ф。
    频率由50Hz改为52Hz一定时间再改回50Hz,只能说明在一定时间改频率而已,但最终还是不能改变初相角Ф。
    要想改变电流相位,对于不同的变频器,要仔细阅读其说明书,看有没有有关改变其相位的参数。如果有,还好,只要改变参数值就可,这样较简单。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就必须通过程序编程解决,这不是变频器一般使用人员可做到的。

楼主:
我的问题很复杂吗?怎么没有人回应呢?

楼主:
我可能没有表达清楚我的意思。

  我说的控制相位是将变频器的输出的某一相相位与标准的50hz电源的相位比较,是变频器的某一相提前或者落后标准的50hz的交流电的相位。  不是变频器的三相之间的相位控制。

  变频器三相之间的相位事实上是不受输出频率的影响的,无论任何时候,只要变频器正常工作,其输出三相之间的相位差都是120度。

(“我的问题很复杂吗?怎么没有人回应呢?”----  刚才没有刷新网页,所以,没有看到各位的答复,非常抱歉!)

楼主:
     感觉 "混在工控" 已经明白我的问题了,呵呵,非常感谢!

     我也在考虑频率切换的时间控制的问题,在这方面,控制器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关键在于变频器的反应时间,很多变频器的反应时间在5ms以上,比如丹佛斯。在实现方法上,最好有内置多段速控制的功能,而且多段速的参数可以以通讯的方式来修改,多段速的启动可以使用数字输入来触发。

     现在地问题是通过示波器,偶尔会发现变频器的相位移动了,但是使用示波器再看一次就看不到了,很奇怪!

网友B:
你的意思是示波器显示相位移动了,但过一会儿相位又变回去了?期间没有做任何的改动?

网友B:
变频器是有响应时间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它的加减速时间,比如从52Hz切换到50Hz,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不是0s,所以我想你应该把这个加减速时间的因素给考虑进去。
这个切换时间是确实存在的,不可能为0s,因为你带负载运行,变频器不能承受那么大电流的冲击。

楼主:
我的意思是示波器显示相位移动了,但过一会儿相位又变回去了。所以只是偶然可以看到相位产生变化。

变频器的加减速我已经考虑在里边了,从变频器的面板上看,变频器确实再来52hz上运行了一段时间,从电机的声音上也可以看到这一点。

楼主:
还有一点,我使用的是泰科的数字示波器,不知道会不会在这方面有问题。

网友D:
不同的频率之间比较相位是无意义的。
不用双扫,用系统电源信号做触发,应该可以看到。两信号不同步时有一个波形不稳定。

网友A:
通过改变变频器输出频率的办法来改变变频器输出三相电流的相位,方法不对,得不到目的。
    变频器的PWM输出波形由频率可在一定范围内设置改变的载波和调制波脉宽调制而成,改变变频器输出频率实际就是改变调制波的频率。虽然变频器经历了从50Hz到52Hz,再回到50Hz的过程,实际上开始和后面的,只要是频率相同,其相位差(和标准的相同频率的波形相比较)不会改变。其原因我分析主要是调制波的频率实际上是由石英晶振电路频率由程序通过分频而成,所以改变不了相位

网友E:
你应该这样做:实时检测市电50Hz和变频器输出的相位差,实时发出增频减频指令,指令间隔要足够短,否则按你一下提高到52Hz,然后又降回到50Hz的方法,肯定达不到要求。
可私下沟通blueslover@163.com
你是哪里人?

楼主:
    所谓的相位前移,反映在变频器的输出上,就是变频器输出频率上升,相位前移的过程就是变频器输出频率上升的过程。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如果变频器的输出波形控制也是采用查码表的方式的话,我的理解,在输出频率上升的时候,控制器采用加大码表间隔的方法,来实现高频率的输出;加大码表的间隔体现在输出电流上,就是电流波形的相位前移。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做变频器设计的大侠,我想他可以给我准确的答案。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F:
 请详细阐述问题并提供示波器测到的变频器输出波形。我们可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我的E_mail:shjhn@126.com

网友A:
所谓的相位前移,反映在变频器的输出上,就是变频器输出频率上升,相位前移的过程就是变频器输出频率上升的过程。。把相位前移不应理解为就是频率上升。因为频率上升时和上升后,输出频率已和基准频率不相等。相位差是指两交流波形必须在频率相同条件下进行初相角的比较,在此条件下用示波器观察的话,任何波形过零点都可以比较出相位差,而且一致。否则无从比较相位差。就像楼主希望通过改变变频器输出频率的办法来改变变频器输出三相电流的相位,偶尔会发现变频器的相位移动了,但是使用示波器再看一次就看不到了,其实在输出频率每次升高后再次回到50Hz频率后,其相位角总是回到原来的相位角。
    我想假设如果变频器驱动一交流电机,再由交流电机轴驱动一交流发电机的话,再由示波器观察发电所发电压的相位角的话,结果会如何呢?我想倒是通过改变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来改变发电机的输出波形的相位角的目的倒是有可能实现。我的假设如果可实现是想证明一个问题。

网友F:
地地道道先生(小姐):你应该把你所描述的内容表达清楚,相位不同对变频器的受控主体有什么影响,你所说的改变相位是否有实际的意义。

楼主:
"其实在输出频率每次升高后再次回到50Hz频率后,其相位角总是回到原来的相位角"

我不大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为什么相位会回到原来的位置呢?比如我控制两个同步电机,一个给其50hz的频率,另一个先给其50hz,然后给其60hz,持续时间是20ms,然后再给其50hz,此时,体现相位的电机的相对位置肯定发生了变化。

楼主:
我忘记说的一点,我所说的相位比较,是相同频率下的相位比较。其中频率变化只是比较之前的过渡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