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刘岩利老师

楼主(2006-01-04):
伺服驱动器是koll morgen有四个旋扭
STABILITY
CURENT LIMIT
COMMAND SCALE
BALANCE
调乱了
现在好象力矩不够,起动时需有手推一下,否则就停止!
是老产品,好象进口的,没说明了!
谢谢刘老师!

网友A:
比较有可能的,是把CURENT LIMIT调小了。

老伺服,还不是数字式的,所谓调整,就是调电位器,如果有操作人员随便乱动,很难恢复的。

楼主:
是呀,我查了,是美国的科尔摩根驱动器,没说明,您说的太对了,就是电位器调整,现在我还在调,有时候还能走十几个来回,就是偏差总变,还有什么可能,能不能给我讲一下有关原理,请刘老师赐教!谢谢

网友A:
没有手册,这东西只能猜,而伺服调整本身就是很依靠经验和现场现象判断的工作(有很多推荐的方法甚至公式,个人不欣赏),不太可能给出明确的建议。

既然你提到力矩不够,很有可能是电流限制(CURENT LIMIT)被调小了,导致电机的电流上不去,造成启动的力矩不够。STABILITY 应该是用来抑制电机抖动的,理论上不会造成启动有问题,COMMAND SCALE似乎是放大倍数,在电流限制合适的情况下,增大它应该可以减小偏差,但是如果过大,会造成电机抖动,这时就需要提高STABILITY了。

楼主:
谢谢刘老师,我今天再试试,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