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C3000中CV是什么参数?

楼主(2006-01-04):
TDC3000LCN中,
PV----过程变量,SP---设定值, OP -----输出值
这人人都知,可组态参数中,还一个叫 CV,DCS培训书上说是“计算值”,
我不信,与此相关的另两个参数:CVEUHI,CVEULO,分别是CV的量程高值与低值,
这CV究竟是什么参数呢?请DCS高手指教!

网友A:
输出计算值

网友B:
的确对!
查了资料,Output Calculate Value----> OP

网友C(2006-02-04):
[b]
PV: Process Variable, e.g., 5000m3/h for flow rate.
CV: Control Variable, of which the value will be used by the actuator to control device, e.g., 12mA.
OP: Output value, e.g., 50% of valve opening.

S. Yao in Toronto, Canada[/b]

网友B:
多谢热心人!

网友D(2007-05-10):
CV和OP有什么区别,

网友E:
实际使用中,基本上我们把OP的值输出到现场设备,对于CV,我只把它当成控制算法中间变量看待

网友F:
同意 煮鹤焚琴

网友G(2007-06-29):
CV指的是计算值,在RC点和RPV点里面有。例如:honeywell的RPV点包括很多具体的功能块,CV是算法块的输出,这个输出并不是最终的输出,最终的输出是PV。CVEUHI和CVEULO是对CV输出的高低限。建议查一下算法块手册。

网友H:
同意其为中间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