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100 140 变频器即将停产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楼主(2006-01-04):
据说ABB140和100系列即将停产,而最佳的替换方案是选用SIEMENS。可是端子接线和参数又不尽一致。如果端子接线不变,只是参数不同,不知各位有否更好的建议?

网友A:
只要实现你的功能任何品牌的都可以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网友:
同时满足UL和CE认证,而且价格比较合理。

网友B:
这个不用担心吧,ACS140停了,自然会有更好的来代替,这就是ACS350,功能强大,端子配置与ACS140完全一样!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网友:
ACS150即将面市。

网友C(2006-02-16):
对,ACS150来替代ACS101和ACS143。
这样ABB的产品结构是:
ACS800->ACS550->ACS350->ACS510->ACS150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网友:
使用ABB ACS141拖动机械负载时,出现下述情况:

停机时,电机向前冲了一下然后才停住。请教高手指点这是电机或电机所带负载的惯性问题还是变频器的问题。请赐教,谢谢!

网友D:
楼上可以通过优化减速时间来改善。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网友:
减速时间调整多次,不灵。现象依旧。

咱那丽好马!!!

网友:
期待ACS350得风采,希望不要让大家失望阿!

网友E(2006-03-20):
400系列已经停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