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0-C与PC通信问题

楼主(2006-01-04):
哪位大侠了解FP0-C与PC通信,几个问题要请教:
1:用VB6/MSComm控件实现FP0-C与PC通信时,
通信线能否直接用FPWIN GR编程线,而不用中间设备?
2:PLC编程使用F144指令前,是否还要先设置PLC的某些参数?
3:能不能给我一点有关用VB6/MSComm控件抓取(或控制)PLC寄存器数据(PLC I/O状态)的实例程序或提示?
谢谢!!
hy-401@163.com

网友A:
编程线可以用
你要看一下FP的通讯协议,很简单的。

楼主:
很简单的???
大哥,给点提示吧!
FP的通讯协议我有,但编写的VB程序PLC不认帐哩(我用MCS-51可以接收到!!!)

网友B:
你使用的硬件都可以;你的VB程序有问题,字符串头、尾你加进去了没有,还有高、低8位调换。仔细去研究协议吧!

网友C(2006-02-12):
1,可以不用中间设备
2,需要设置一些参数,在NO412,设成通用通讯后的列表必须设置;
3,松下电工英文的通讯协议有相应的QB例程,可借鉴一下.再仔细研究研究吧
如果还需要我的帮助,可以发E-mail:QNZ@SOHU.COM或登录    www.syboao.com 与我联系

网友D(2008-04-09):
PLC是不用编写程序的,PC只要把字符串发送过去就可以了

既然你有通讯协议的手册,自己研究吧,这样会很有成就感地!

网友E(2008-07-18):
只要有松下MEWTOCOL协议就可以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