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功功率补偿--设置

楼主(2006-01-04):
    各位同行请谈一下无功功率设置的最佳运行点?我个人意见最好是采用产品的默出厂设置,比如投切点设在+0。99和-0。99之间,另外电压保护设置在420-430之间,同时CK比值要计算,如有自动功能就用默认的数据。
   各位有何指教!同时请问各位同用过哪几种品牌的补偿仪?

网友A:
你这样设置(+0。99和-0。99之间),供电局肯定很欢迎。一个月下来,你的功率因数将达到1。00。根据我们的运行经验,建议设置成+0。95和1。00之间,然后看一个月的平均功率因数是否满足供电局的要求(一般应大于0。95),再根据情况适当调整。
    供参考!

楼主:
   上面哪位兄弟你说得很对,不知你是出于何种考虑,我的出发点是最佳经济运行点?不知?

网友B:
  最好按实际需要设置,每个厂家生产的控制器的设置有所不同,有的自动设置好了,有的控制的物理量是功率因数,有的是无功电流/无功功率,无功电流控制的就没有你说的控制数据.还有的是综合控制......建议设在0.99以内切除.

网友C:
讨论过多没有太大意义,我的建议高压不低于0.95,低压不低于0.85.达不到考核相关岗位及管理人员,超过不考核.设计当然也按这个原则.

网友D:
我的建议是0.90,这样大家都不吃亏

网友E(2006-03-07):
建议高压不低于0.95,低压不低于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