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工程加密保护问题
Lucky Boy

楼主(2006-01-04):
想让系统运行一段时间后停掉,怎么实现?辛辛苦苦做个工程,拿不到款郁闷啊!

网友A:
装临时KEY.

网友:
邓工,你好 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能否在具体一点,谢谢

网友A:
一种方式就是装临时KEY,象30天的版本,或1年的版本。
注意保存原有的wwsuite.lic文件.
二种方式:在intouch的应用程序脚本中加入时间判断和注册判断,如每2月的1号就发出关闭view命令。
如果有注册,或注册文件,就屏蔽此命令.
对于这种工程上的无...,不用客气.

网友:
邓工 ,你好 第一种方法没用过,第二种方法用了但失败了,他们吧系统时间改了(他们付出的代价是报表不能做了) 。

网友A:
要不就狠一点,每一小时检测一次。到就弹出大框“。。。”,把其它的页面都关闭。
临时key改时间也能使用的。只是两小时会弹出一个框。
这样他的系统基本靠手工。
如果有控制的。就只有正确的时间是才能使用。
第二种方式上作一下改进:备份原有的intouch 工程文件,(记录前一小时的整点时间,2006.1.1 1:00,记录到文件中)在程序中再取回,如果在小时间或天数隔内24次不更新的。就停止进入intouch 程序.上来就close view.

网友B:
邓工:
对于第2种方法,对方能看到应用程序脚本,又该如何呢?
简单的逻辑,谁都明白

网友A:
移除intouch 应用程序中的 *.win文件。及*.wbk文件,再用make 就打不开了.与程序运行没有关系的,可正常运行。

网友C:
同意邓工的做法,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到期后自动删除lic文件或者一运行就关机,我亲自测试过,效果很好,不妨讨论qq群:4672400
需要临时授权也可联系我

网友C:
我已经把相关服务程序和试用授权放到自助资料库里面,可以下载:
http://download.gongkong.com/file/2006/1/6/Intouch.rar

网友D:
以上的答复中,关于" 移除intouch 应用程序中的 *.win文件。及*.wbk文件,再用make 就打不开了.与程序运行没有关系的,可正常运行。
"
好像不是的,运行时会弹出哪个窗口不存在,然后就出错了,是怎么回事呢?望邓工赐教.
txyauto@163.com

网友A:
在intouch 中*.wbk为备份文件,*.win为原始文件
*.wvw为view用的编译文件。关于弹出出错原因如下。
intouch 会检测系统上的某些标志,说*.wvw需要更新,所以运行有可能会找原始文件 *.win
改进方法如下:
在删除前,先用intouch 打开所有的显示画面。
确认能打开后(view 已刷新了 *.wvw)再删除 *.win.及 *.wb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