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电机串电阻调速时应该注意什么问题,是不是能够实现有级调速

楼主(2006-01-04):
求助:电机串电阻调速时应该注意什么问题,是不是能够实现有级调速

网友A:
什么电机?

网友:
什么意思?能否实现无级调速,有的时候还真的是个问题,实现有级调速也是问题吗?不用滑动变阻器,直接用多个电阻,调速时逐个短路不行吗?

楼主:
问题是级与级之间的档很小,而且希望速度计算的电阻值跟实际速度会有很大的差别。有没有经验值刘老师?

网友:
给直流电机加过电阻,但当时没有什么精度要求。
这是单个制作还是批量制作?单个制作就用一阻电位器,逐一调准,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