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UMBERG模块故障指示灯的问题!

楼主(2006-01-04):
我们用的是LUMBERG模块,采用的ASI两线通讯,该模块上面有ASI POWER和AUX指示灯,这两个指示灯的意思我们都知道,但是FID指示灯和IR指示灯亮表示什么故障?

楼主:
该模块是由S7 315-2DP CP343-2通讯模块所带,共带17个,通讯电缆长度大概有60米,FID亮是代表通讯故障,闪烁是代表有外围故障,那通讯故障有哪几中,外围故障又是指大概哪些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