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这样一个电路如何实现?

楼主(2006-01-04):
目前有这样一个电路,实现它不得使用PLC,(设备上没有PLC,也不允许加PLC了,原来的控制是使用电路板,单片机实现的)目前只能增加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等外电路来实现,可以从该设备取到的信号是工件做完的OK信号和NG信号,DC24V
改造要求:将工件放入作业台,(有一感应信号X0),进行加工,如果工件放上去,但是没有工作,即既没有OK信号也没有NG信号,仅仅是放上去再拿下来,相当于没有做,就发出漏做工件报警,这个电路该怎么实现呢,(务必注意,没有PLC)

网友A:
NG信号?應該很簡單

网友B:
个人理解啊不知道对不对,
输入信号 OK NG 输出信号 OP
0 0 1
即OP= ^OK + ^NG = ^(OK*NG)
电路中呢是一个与非门,很好实现的啊!

楼主:
什么意思啊,还是不清楚啊,总之,工件放上去,再拿下来就立刻报警,可以实现吗?电路是个与非门,大学是学过啊,可是你实际当中用什么电器元件实现那,电路图怎么绘制那

楼主:
电工A , 好像可以实现哦,不过用的中间集电器倒是挺多得,是有一个报警复位按钮,可以消除KA1,消除报警, 但是又有一个问题,OK和NG信号不能维持很久,所以保持时间不长就恢复状态了,这个时候KA1恢复保持自锁状态,拿起工件,X0常闭使KA2动作,所以还是接通了报警

网友C:
我不太明白你的工作意图,说说仅供参考:在要件处加接近或光电传感器检测工件,如果工件是移动的可以在工件前面加光电检测检测工件是否动作,如果条件不行,在刀上加检测。要么检测工作电机是否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