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样一个电路如何实现呢??

楼主(2006-01-04):
目前有这样一个电路,实现它不得使用PLC,(设备上没有PLC,也不允许加PLC了,原来的控制是使用电路板,单片机实现的)目前只能增加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等外电路来实现,可以从该设备取到的信号是工件做完的OK信号和NG信号,DC24V
改造要求:将工件放入作业台,(有一感应信号X0),进行加工,如果工件放上去,但是没有工作,即既没有OK信号也没有NG信号,仅仅是放上去再拿下来,相当于没有做,就发出漏做工件报警,这个电路该怎么实现呢,(务必注意,没有PLC)

网友A:
单片机程序里加几个判断就行了

楼主:
不会做啊
从来没有用过
原来都是用PLC做的
楼上的:能否请教指点一下?

网友A:
检测到放料感应信号X0后就检测NG信号和OK信号,如果检测到OK信号没有NG信号就报警

网友B:
列一个详细的功能说明. 我给你画个图吧.. qq:10037089

楼主:
检测到放料感应信号后,不做,直接拿出来,这样即没有OK,也没有NG信号,我要他报警,怎么做?

楼主:
详细说明:放入工件,感应信号XO反应,不做,拿出来,报警,报警输出Y0
放入工件,感应信号XO反应,作动,OK(信号X1),不报警,工件取走
放入工件,感应信号X0反应,作动,NG(信号X2),NG报警,与上面的YO不同,其本身就有报警灯,所以这个信号可以不管,工人看见后会处理
关键是第一种情况,不做,直接拿出来,就报警
注意,里面没有PLC,也不能增加PLC,会太浪费,所以只能用硬件电路实现
各位,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C:
用(xo)的另一输出锁定(xo)继电器,再串入时间继电器(正常加工所需时间)和(-ok)做为输出报警,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D:
   详细说明:放入工件,感应信号XO反应,不做,拿出来,报警,报警输出Y0

你说报警时间是多长,是不是在当工件放进去时停止.

楼主:
工件放入,但是不做,拿出来后就马上报警,报警一直持续,知道工人按下复位键X3,取消此报警信号,我再放入工件,这个报警信号是不能取消的,只能靠复位键取消报警

网友E:
工件正常加工过程有没有工件加工检测信号?

网友F:
工件检测信号ON自锁M1继电器,自锁靠OK或NG信号取消,当自锁继电器M1与工件检测信号同时检测信号同时ON时,驱动并自锁M2继电器并且报警,当工人按下复位按钮后取消M1与M2的自锁。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吗?

楼主:
好像可以,我明天画个图,模拟试验一下先

楼主:
电工A , 好像可以实现哦,不过用的中间集电器倒是挺多得,是有一个报警复位按钮,可以消除KA1,消除报警,      但是又有一个问题,OK和NG信号不能维持很久,所以保持时间不长就恢复状态了,这个时候KA1恢复保持自锁状态,拿起工件,X0常闭使KA2动作,所以还是接通了报警

网友F:
加个时间继电器不行吗

楼主:
也是可以的,不过拿时间来把握还是不能做到机动性,工人的节奏有时候快,有时候慢,时间控制的话,动作慢下来,就不停的报警了

网友F:
我是说在NG与OK信号回路串一个时间继电器器,用时间继电器辅助接点控制KA3,KA4的得电时间,不就可以解决报警的问题了吗?加我QQ392702578

网友A:
本来说‘东西拿来我帮你把程序改了就行了!’看来远了些。

网友G:
你可以上网,把你的单片机告诉大家,让大家为你在网上搞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