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样一个电路如何实现啊???

楼主(2006-01-04):
目前有这样一个电路,实现它不得使用PLC,(设备上没有PLC,也不允许加PLC了,原来的控制是使用电路板,单片机实现的)目前只能增加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等外电路来实现,可以从该设备取到的信号是工件做完的OK信号和NG信号,DC24V
改造要求:将工件放入作业台,(有一感应信号X0),进行加工,如果工件放上去,但是没有工作,即既没有OK信号也没有NG信号,仅仅是放上去再拿下来,相当于没有做,就发出漏做工件报警,这个电路该怎么实现呢,(务必注意,没有PLC)

网友A:
呵呵,OK//XO就可以了,很简单啊.

楼主:
什么意思啊,怎么不明白?

网友B:
用两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达到目的:OK的时候继电器1工作,NG的时候继电器2工作,如果OK同NG都没有(即两个继电器均不工作),将两个中间继电器的常闭点串起来让报警器工作。

楼主:
不行吧,应该不行吧,那我放上工件,不马上加工,仅仅是放在上面,这样不是即没有OK信号,也没有NG信号吗? 那满足三个点都闭合的状态,(1)X0感应闭合了 (2)串连的OK常闭信号X1因为没有指示也保持通路的状态 (3)串连的NG常闭信号X2因为没有指示也保持通路的状态 那不是放上去立刻就报警了?

网友C:
  加一个时间继电器,工件放入后开始计时,如果在计时时间内开始工作则断掉时间继电器,否则可直接利用时间继电器的输出报警.

网友D:
一直放上面,不拿下来,需要报警吗?

楼主:
 一直放上面,不拿下来,不需要报警

直接利用时间继电器的输出报警,那样就意味着工人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操作,可是有时候工人会去操作其他工位的其他设备,这样就在生产线上出现经常性的报警,不符合生产规范了,而且用时间控制误差与可控性、精确性不是很强

网友D:
要检测产品拿下的时刻,是否有OK或NG信号,必须检察到XO的下降沿,也就是要和上面没有产品区别开。

楼主:
没有PLC,所以无法检测是否是上升或者下降沿,只有硬件的常开常闭点,我天哪,我这个帖子在各个论坛上发了这么长时间,还是没有人解决出来,我天,没办法乐

网友E:
ld x0
or k1
and NG
and OK
out k1
ldi x0
and k1
out k2
这样应该可以吧

网友B:
其实也不是太难啊!将检测信号(X0)控制继电器KA1的线圈(不自锁),KA1的常开点闭合后将KA2线圈通电并锁住(KA2线圈由OK继电器KA4与NG继电器KA5的闭点来断开,加一个报警复位按钮),再将KA2的开点与KA1的闭点串起来去控制KA3的线圈。
此时,可将KA3开点、KA4闭点、KA5闭点串起来去控制报警器。
OK信号控制KA4(良),NG信号控制KA5(不良)

楼主:
电工A , 好像可以实现哦,不过用的中间集电器倒是挺多得,是有一个报警复位按钮,可以消除KA1,消除报警,                但是又有一个问题,OK和NG信号不能维持很久,所以保持时间不长就恢复状态了,这个时候KA1恢复保持自锁状态,拿起工件,X0常闭使KA2动作,所以还是接通了报警

网友F:
我那天看你的问题,我回家躺在床上想了一下,感觉到你要用到好几个中间继电器,至少还要有一个时间继电器,还是可以实现的,我想你现在已经实现了吧?

网友G:
我看你还是加一个点数很少的PLC吧,做起来就容易多了,但是成本高了

网友D:
用这么多继电器,故障多,不稳定,实际生产很划不来,只是开动脑筋玩玩而已。

楼主:
唉,我也是这样觉得的,比较郁闷,用PLC,不划算,用中间集电器,多还有互相的电磁干扰,唉
我还是用小一点的PLC吧,反正不是花我的钱!!!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