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样一个电路如何实现?

楼主(2006-01-04):
目前有这样一个电路,实现它不得使用PLC,(设备上没有PLC,也不允许加PLC了,原来的控制是使用电路板,单片机实现的)目前只能增加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等外电路来实现,可以从该设备取到的信号是工件做完的OK信号和NG信号,DC24V
改造要求:将工件放入作业台,(有一感应信号X0),进行加工,如果工件放上去,但是没有工作,即既没有OK信号也没有NG信号,仅仅是放上去再拿下来,相当于没有做,就发出漏做工件报警,这个电路该怎么实现呢,(务必注意,没有PLC)

网友A:
XO 常开信号串OK常闭信号 ,控制时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控制报警信号。
工件放入作业台后,XO和时间继电器形成回路,作完之后OK断开,使时间继电器断开。
若工件未作,则OK不动作,到时间后,时间继电器工作,报警。
不知这样行不行。

网友A:
 XO 常开信号控制继电器1,1上的常开串OK常闭信号 ,控制时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控制报警信号。
工件放入作业台后,XO工作,继电器1动作,和OK和时间继电器形成回路,工件作完之后OK断开,使时间继电器断开。
若工件未作,则OK不动作,到时间后,时间继电器工作,报警。
不知这样行不行。

网友B:
你所用的只要是顺序控制。就肯定可能以加装继电器来达到你的目的要求

网友C:
X0驱动两个继电器KA1,KA2。KA1自锁保持。
OK驱动继电器KA3,NG驱动继电器KA4。KA3,KA4的常闭串入自锁电路。有OK或NG时断开KA1。
KA1常开串联KA2常闭接通报警信号。
另外要考虑加一按钮用以断开KA1。

楼主:
电工A , 好像可以实现哦,不过用的中间集电器倒是挺多得,是有一个报警复位按钮,可以消除KA1,消除报警,
但是又有一个问题,OK和NG信号不能维持很久,所以保持时间不长就恢复状态了,这个时候KA1恢复保持自锁状态,拿起工件,X0常闭使KA2动作,所以还是接通了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