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关于变频器闭环控制的参数设定的实例

楼主(2006-01-04):
想学习学习变频器闭环控制的使用,有个实例最好。
另一个是有关于变频器的QQ群吗,我想参与。谢谢

网友A:
变频器闭环控制的参数设定在不同工况设定是不一样的?楼主要控制什么样东西/不妨说清楚一点,好给更多的意见和建议。

楼主:
比如说 控制一个恒压供水吧,一个压力变送器(电压式的),一个EV1000(艾默生的),一个5KW的水泵,如何设置参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