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224xp模拟量电源问题

楼主(2006-01-04):
224xp的模拟量有两个输入,一个输出,他们需要单独接24v电源吗,怎么接呢,我看到GE的plc好像要接24v电,请知道的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输入模拟量不是外电路供电吗!输出的应该不需要单独接24副的电源.

网友B:
我以前接过你要给他单独供24不然读出来的数不好!!我以前做过2个案子!!不过好久没碰了!!你用的传感器是电压的还是电流的啊??电流的好象是这样接的模块上RA和+A短接RB和+B短接还有2个也是这样接!!-A,-B,-C,-D接电源负极!!我印象中是这样的!!

网友C:
我也在用224XP
不过还没有用到AD
好像不用加

网友D(2006-07-08):
我现在正在为这事发愁,224XP CN 我要接一个4-20MA的模拟量的输入,B+,A+,M,V,I,M这六个端子怎么接呢,是否是接I,M其他不管?

网友E:
有没确切的接法呀

网友F:
224XP CN 我要接一个4-20MA的模拟量的输入,B+,A+,M,V,I,M这六个端子怎么接
B+,A+,M是两组0-10V模拟量输入A+  M  一组 B+  M  一组
V,I,M是电压或电流模拟量输出,
V  M一组为电压输出0-5V,I M一组为电流输出4-20MA.
输入模拟量不是外电路供电吗!输出的不需要单独接24V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