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100 GUS流程图不能打开

楼主(2006-01-04):
   一台GUS,原运行正常。系统短停时将其下电并除尘,再送电后发现屏幕右下角的LCNP卡状态灯是闪烁的黄色,NATIVE WINDOW的数据显示正常,但流程图调不出。NT系统提示有一个设备(服务)未启动,查看事件纪录是3COM DRMONSMARTAGENT PC SOFTWARE启动失败,手工启动也不行,提示硬件未运行。
   这台GUS是集成的3COM 905B-TX XL NIC网卡,网上邻居均找不到,奇怪的是网卡自带的软件诊断结果却是网卡运行正常。
   请问各位,这是否属网卡的故障?为什么NATIVE WINDOW的数据显示正常而流程图却运行不了?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是网卡的驱动程序在NT中的注册值改变了,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有一个叫HOPC的服务不能启动,哈哈,如果没有病毒或者其他原因,那我看就需要重新安装GUS了。你也可以打电话咨询022-24340076(9:00-1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