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开关自动重合闸的可靠性

楼主(2006-01-04):
  不知大家有没有用过自动重合闸的剩余电流保护器(漏电开关),它是在漏电断开后约30S能自动重合,如再遇到漏电会断开锁定等待复位。大家谈谈对这种功能的看法。

网友A:
如果触电了,结果再来一下!?

楼主:
  人的本能反应,30S内会闪开。。。。。。

网友B:
大家有必要讨论一下强电自愈的问题.

网友C:
强电自愈?请版主指教,我没有接触过这个概念

网友D:
有没有必要使用,30S已经造成影响了

网友E:
你这个已经完全违反低压电器国标了。

楼主:
没有违标,它通过3C认证。

网友F:
还没见过

网友G:
没有见过,没有必要使用这样的产品吧

网友H:
我认为没必要

网友B:
举个例子.较大开关故障调闸.一般重合闸都能正常.原因是短路点断开.会有爆炸的声响.

网友A:
有谁知道这个“强电自愈”或“自动重合闸的剩余电流保护器”的相关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想进一步学习下!!

网友I(2008-03-15):
自动重合闸的剩余电流保护器都是用在无人值守的地方,如小灵通基站用得已经很多.相关国家标准还没有,只有各省电信局定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