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星形接法与三角形接法

楼主(2006-01-04):
请教各位朋友,在工厂李星形接法和三角形接法是怎么区分的,具体用在什么电器上,什么场合?

网友A:
电机和变压器有星形接法和三角形接法!!

网友B:
如果是电机看它的短路片,横着是星形接法竖着是三角形接,这些接线盒上都有注明的。

网友C:
1     在普通的车间里的话,星-角启动主要用于功率大于7.5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启动!
2、      电动机的接法也有星-角的区别,当电机是星形接法时启动电流是角形接法的三分之一,但是角形接法的启动转矩是星接的根三倍!大体上就这些吧(我只知道这些)。有不对之处多指教。

网友D:
为了防止瞬间启动产生高电流,选用星角启动

网友E:
你真是眼高手低?

网友F:
星形和角形是根号3倍的关糸

楼主:
在这个问题上是眼低手也低啊!

在工厂里经常见到星-三角,但没有深入的去学习过。
工厂内部变电站到车间的变压器之前,是星形,还是三角形,有什么不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