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求助:周立功的ZOPC_Server 中停止服务器的功能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06-01-04):
求助:有谁知道周立功的ZOPC_Server 中停止服务器的功能是怎么实现的,关键是在客户端与之相连的情况下,停止服务器,而不出现错误,在这个停止服务器的操作下要调用那些函数?

楼主:
我做的是一个组态软件,其中也有做为OPC服务器的功能,由于需要,可能在程序运行过程中需要更新OPC标签 这里说的不是更新原有标签的值,而是重新产生标签。
这样如果我在客户端已经连上服务端的情况下,更新标签,就会出错,因为服务段所用的还是原来的标签,而事实上它可能已经不存在了,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不让程序出错,

网友A:
客户端断开,服务就自动停止了,
不会出错.我编的OPC SERVER就
是这样.
我有专用OPC SERVER 带很多驱动,
有人需要请与我联系.
email:sanyuanw@public3.bta.net.cn

楼主:
谢谢小陶,关键是我不想手动关闭客户端,如果再没有关闭客户端的情况下可以实现服务端的重新启动,标签的更新吗。
像周立功的ZOPC_Server 更新后,仍然需要重新启动客户端。
我现在的要求是,在客户端为断开的情况下停止服务器,服务器程序不会出现崩溃。像周立功的ZOPC_Server那样,有没有办法啊

网友B:
不对opc server 发送shutdown命令.

楼主:
回复:deng_lp
对阿 华富的技术人员就是这么跟我说的,可我不知道怎么用,我在需要的时候调用shutdown,程序就会出现异常,有什么条件吗,谢谢

网友B:
这要视客户端而定。
客户端一般都有自动检测断线功能。
象拓林的OPC服务器开发包这个功能是分开写的,不调用请求断线功能,就不会出错。

网友A:
不可以,因为服务器的标签调整后,
其对应点的Handle已经改变,OPC SERVER重新
启动后,其对象也变了.
除非客户端再次连接重新生成,这样客户端不必
重新启动,但必须有重新和服务器连接的机制,
当然这也是很简单的了.

楼主:
我就像实现向周立功的ZOPC_Server 中 停止服务器后,又能重新启动 服务器的功能 ,有什么方法能够实现吗

网友A:
OPC SERVER应该一连接服务器,
如果服务器以启动,它就还回启动
的服务器,如果没有启动,他会自动
强制启动,但有些开发商想控制,把
强制启动给屏蔽了,哪只有向启动
进程那样用软件启动了.

网友A:
当然ZOPC_Server我没有用过,
如果能给我原码,我可以帮你
改一改,可能就可以实现你需要
的功能了.

网友A:
请发sanyuanw@vip.sina.com邮箱,
public3的邮箱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