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控制范围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6-01-04):
经常看到各个调速器的性能指标上写到:速度控制范围是多少的话。
比如:速度控制范围(开环):1:100 ,
 (闭环):1:1000。

一直不是很确切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哪位老师能解答下,先谢了!

网友A:
顶!~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一般来说,是可以实现稳定速度控制的调速范围,当实际使用中的速度变化范围超过给定的比例范围,要么高速不稳定,要么低速不稳定。

楼主:
谢谢刘工!
我在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174244里看到,讲到一点“调速范围:是指所有性能指标不降低的最低频率与额定频率的比值”--感觉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C:
高速不稳定,低速响应太慢,看实际情况选择吧

网友A(2006-03-28):
一种新的理解:
以1:100为例,指速度稳定时,速度的波动率在1%以内。

哪种对呢?高人指点!

网友D:
我们不主张标闭环调速比,因为对速度伺服闭环就成为位置伺服,为之伺服何为调速比呢?

网友B:
"为之伺服何为调速比呢?"
通过位置控制实现速度调整,为什么不能有调速比?

网友A:
位置环里也有速度啊,当然就有速度比

问题是,速度比的概念是……???

网友D:
那我将位置环抱轴,速度是0?调速比是多少呢?
如果按步进方式能低速爬行,速度波动又是多少呢?

网友B:
那我将位置环抱轴,速度是0?调速比是多少呢?
这个,开环也可以停车吧?我不知道这时比例怎么算。

如果按步进方式能低速爬行,速度波动又是多少呢?
那,大概要看速度的检测手段了。

网友E:
调速比是指从最高转速开始往下调,以最低速度下运行,而且不出现爬行,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瞬间,电机的运行速度都不会有零速,此时的转速和最高转速的比值,就是所谓的调速比.其实这个指标在实际运行中是非常有用的,在高速运行是体现的就是电机运行稳定性,对加工和控制非常有帮助.

网友F:
一般在控制器都有速度設定參數 如設定 3000rpm  若調速比1:100 則速度範圍在30rpm---3000rpm
速度0 是在指令上撰寫跟調速比無關
若我要求1rpm 請問怎麼做

网友G(2006-07-19):
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有点自己感受,在做实验的过程中,发现高速比较好控,控制的精度比较高,低速控制时,在指令附近来回振荡,请问刘老师,这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B:
任何电机都有这样的问题,低速时不稳定。

网友:
调速范围是一个稳态参数,
她只是指示我能够在稳定状态下,实现的最高转速和最低转速的比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