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煤气压力调节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6-01-04):
工作中遇到一个压力调节的问题,最终得以解决,但是有些想不通。

在一个有上百个ON/OFF型烧嘴的煤气压力控制系统中,由于工作烧嘴的数量变化大,造成煤气压力波动大,在原有的 反馈调节 + 按工作烧嘴数量预定位 的控制方式下,实际压力最大偏差达到设定值的40%。最终通过在原有调节阀管路处增加了一路并联的自力式减压阀(最大流通量为总量的10%),满足了煤气压力控制精度(5%以内)。

虽然问题得到解决,但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望大虾们赐教。

网友A:
你所用的调压器可能流量不足,最大流量状态下已经超出了稳压精度范围,在负荷变动的情况下就会产生波动,你又并联一只调压器这样就达到流量要求了。

网友B:
楼上wer123兄说的有理。此种情况采用一大自立阀并联小自立阀,稳压效果较好。煤气用量大时大口径调压器工作或同时工作,用量不大时小口径调压器工作。与原设计相比,用量大时一台调压器流量罩不住,阀后压力降低以增大流量。这就造成阀全开、压力波动大(流量却达不到要求)。sas1798@163.com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的热心解答。

实际情况并非如二位所分析的,而是当流量越小时、波动越大。

由于各个烧嘴是按固定顺序依次进行ON/OFF控制,通/断时间的长短根据温度控制回路产生的加热需求决定。每个烧嘴具有相同周期(通、断时间总和。因此,任意时刻工作的烧嘴的数量不是连续变化的,最大变化量可达30%以上。

往往在流量较低时,压力波动剧烈,流量较大时,关、开几个烧嘴对压力的影响反而降低,压力较小流量时平稳些。我们观察过,在工作烧嘴数量变化很小的时候,压力基本上可以满足工况要求。

网友C:
能不能把阀门的具体参数提出来?包括控制器的参数?

网友A:
如果调压器稳压精度高、流量够,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D(2009-12-06):
供参考;

估计选的调节阀是直线流量特性的,这时位移变化引起的流量变化是相同的,但相对流量变化是不同的。都以位移变化10%为例,在行程10%、50%、80%时,流量变化的相对值为100%、10%、12.5%,可见,在小流量时流量变化相对值大,灵敏度高,不易控制,甚至发生震荡。如选择等百分比流量特性的一般没有这种问题。减压阀响应快,改善小流量时特性。

网友E(2010-03-09):
以上各位兄弟

有谁了解燃气比例阀的

请给指点一下

我用在燃烧站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