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问PC-104总线问题

楼主(2006-01-04):
公司准备用pc-104总线系统做个便携式的数据采集与控制系统
考虑了研华的cpu卡和数采卡,以前只在普通pc上作过数采系统
在pc-104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
研华的人说只要用xp embeded版本就行
labview有嵌入式版本吗?
还是现在pc上写好程序,考到104cpu板上就行?
有做过的帮帮忙啊!
可以合作一下!

网友A:
PC104总线的采集卡和普通的采集卡在总线速度传速上是有区别的。就算采集的速度再快。总线速度也只有8M的样子。如果是使用图象采集的话。肯定要改.关于使用什么OS.其实不重要.这个是因为104的CPU的频率比较低.所以一般选择嵌入式系统。XPE系统说实在不好。推荐使用LINUX或WINCE.

网友B:
不如用笔记本+usb接口采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