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研华的pc-104系统问题

楼主(2006-01-04):
公司准备用pc-104总线系统做个便携式的数据采集与控制系统
考虑了研华的cpu卡和数采卡,(有没有别的可以推荐?)
以前只在普通pc上作过数采系统
在pc-104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
研华的人说只要用xp embeded版本就行
labview有嵌入式版本吗?
还是现在pc上写好程序,考到104cpu板上就行?
有做过的帮帮忙啊!
可以合作一下!

网友A:
在你裁减定制自己的XPE系统时,你应该先看LABVIEW都用到了哪些组件,保留这些组件就可以在PC上把自己的应用程序直接移植过去就OK了。

楼主:
就是把labview用的动态库和驱动保留起来吗?

网友B:
研华产品经销商,有需求的朋友找我
MSN@HOTMAIL.COM

网友A:
建议你找个专业的人帮你们裁减定制一个XPE,其实是否采用XPE并不是说你是否在使用PC/104系统,而是你自己系统设计的需求,比如说你不想要硬盘,而使用大容量的CF卡成本是很高的如果有疑问可以和我联系.MSN:dongqianyuan@hotmail.com qq:53764392

网友C:
裁减需要花费人民币的。

楼主:
主要想问labview如何保留连接库,如何在pc机上编程,如何移植到
pc104上
xp的话就挂个小硬盘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