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PC-104的数据采集系统开发问题

楼主(2006-01-04):
公司准备用pc-104总线系统做个便携式的数据采集与控制系统
以前只在普通pc上作过数采系统
在pc-104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
研华的人说只要用xp embeded版本就行
labview有嵌入式版本吗?
还是可以现在pc上写好程序,考到104cpu板上就行?
有做过的帮帮忙啊!
可以合作一下!

网友A:
都是PC, 应该没问题

网友B:
类库支持有不同,用xp embeded方便一点,要不你就用ce,linux也可以。

网友B:
补充一点:使用ce,linux需要用嵌入式的板子挂pc104,推荐使用研华的1561